一个下午也没把16X16LED点阵滚动显示汉字的程序弄出来,各位大师有什么高招?

楼主(2017-10-10):
一个下午也没把16X16LED点阵滚动显示汉字的程序弄出来,各位大师有什么高招?

网友A:
1、建立一个显示缓冲区,放显示的内容,内容与显示送至LED上的点阵一样。
2、做一个滚动计数器GDJS,计数范围:0-15,指明显示的列号。
3、开一个时间中断,如0.2秒,中断后做两件事:
3.1、将GDJS+1,溢出时复0.
3.2、从GDJS列开始取缓冲区中数据,依序送至LED首列至末列。这样就实现滚动了。每16*0.2秒滚一个字。
注意:你原来的扫描显示方式保留。只需作上述改动即可。

网友B(2019-02-25):
这个要看你的硬件电路了,每种电路程序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