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51单片机智能车相关知识 怎么降电机的速度

楼主(2017-10-10):
怎么降低51智能电机的速度

网友A:
更改PWM频率

网友B:
直流电机调速就是更改PWM,理论上两种方法1.等宽调频 就是控制PWM占空比恒定,调节频率。但因为各种直流电机适应的PWM频率不同,所以基本上不会采用这种方法,只是理论方法。2。等频调宽,即控制PWM频率恒定,调节占空比,也就是一个周期内高电平所占时间越长电机转速越快,反之电机转速越慢。

网友C:
实在不行,你买个NE555占空比调节模块吧!也不贵几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