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与esp8266连接测试

楼主(2017-10-11):
注意:ESP82663.3V供电的
arduinoD3D2分别为软串口的RXTX
arduinoD3RX)连接ESP8266TX
arduinoD2TX)连接ESP8266RX
arduinoD4连接ESP8266CH_PD,启用ESP8266必须设置高电平。
测试程序对应的代码一: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SoftwareSerial mySerial(3,2);
void setup()
{
  pinMode(4, OUTPUT);
  Serial.begin(9600);
  my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4,HIGH);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mySerial.println(Serial.readString());
    delayMicroseconds(100);
  }
  while (mySerial.available() > 0) {
    Serial.println(mySerial.readString());
    delayMicroseconds(100);
  }
}
测试程序对应的代码二: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define WIFI_TX       2  //ESP8266 RX
#define WIFI_RX       3  //ESP8266 TX
SoftwareSerial wifi(WIFI_RX, WIFI_TX);   //SoftwareSerial(RX, TX)
String _comdata_wifi = "";             //for incoming wifi serial data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wifi.begin(9600);
  Serial.println("system is ready!");
}
void loop() {
  getWifiSerialData();
  if(Serial.available()){
    String order = "";
    while (Serial.available()){
      char cc = (char)Serial.read();
      order += cc;
      delay(2);
    }
    order.trim();
    wifi.println(order);
  }
  if(_comdata_wifi!=""){
    Serial.println(_comdata_wifi);
    _comdata_wifi = String("");
  }
}

void getWifiSerialData(){
  while (wifi.available() > 0){
    _comdata_wifi += char(wifi.read());   //get wifi data
    delay(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