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稳压芯片的输入电压 和电流是多少,还有输出电流一只手3A吗?

楼主:
LM2596稳压芯片的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是多少,还有输出电流一只手3A吗?是不是输入电压在一定的值就可以了,输入电流可以不用理会,而LM2596也可以输出3A电流的?

网友A(2017-10-11):
为什么不查手册呢,别人说的可信吗?

网友B:
又一个不看资料的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不看资料的大神!

话说网上说的不一致啊。

网友D:
LM2596,输入电压4.5V---40V,最大输出电流3A,图片的,输出3A的话,可能比较热,可以用直插的,加散热片,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有关,空载电流不到20mA,得看数据手册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M2596,输入电压4.5V---40V,最大输出电流3A,图片的,输出3A的话,可能比较热,可以用直插的,加散热片, ...

嗯嗯,谢谢。

网友E(2018-07-22):
4.5V是输出3.3伏的最小输入电压,并不是芯片的最小输入电压。请看淸楚资料

网友E:
有大侠发表一下LM2596的最小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F:
LM2596,输入电压4.5V---40V,
LM2596的最小工作电压是 4.5V

看手册

手册

网友E:
是4.5伏,我在极限参数表中找到了,我想用单节锂电池降到1.2伏,电须刀用的,现在看来实现不了。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