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延时问题

楼主(2017-10-11):
void DS3231_Delay(void) {    //DS3231通信速率延时,延时5微秒  12T单片机@12M
    unsigned char Number = 8;
    while (Number--)

单片机是STC89C52RC/12M,他的机器周期应该是1us,那么DS3231_Delay(void)的延时时间不应该是2us*8=16us吗?怎么会是5us呢?
//功能:12us延时
//STC89C52为1T单片机,即1个时钟/机器周期,速度为AT89C52的12倍
void Delay_xus(uint t)
{
  for(;t>0;t--)
  {
    _nop_();
   }
}

这个备注不对吧,STC89C52应该是6/12T单片机,那么当t=1时,延时应该是1us吧?

楼主:
void DS3231_Delay(void) {    //DS3231通信速率延时,延时5微秒  12T单片机@12M
    unsigned char Number = 8;
    while (Number--){
        _nop_();
        _nop_();
    }
}

void DS3231_DelayForWrite(void){  //DS3231写字节延时,延时5毫秒 12T单片机@12M
    unsigned int Number = 2500;
    while (Number--)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第一个问题的代码

网友A:
这个要看反汇编代码,while的判断应该是DJNZ 需要3个指令,两个NOP是2个指令,加起来是5个指令周期,就是5us,注释指的是Number =1的时候是5us,需要几us就×起来就可以了。
void DS3231_Delay(void) {    //DS3231通信速率延时,延时5微秒  12T单片机@12M
    unsigned char Number = 8;
    while (Number--){
        _nop_();
        _nop_();
    }
}

网友B:
如果要这么精确到us,最好使用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