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自己花了个TLC5615的板子,接上51单片机,输出一直为0

楼主(2017-10-11):
自己花了个TLC5615的板子,接上51单片机,输出一直为0,写了个正弦波函数的程序,示波器显示7脚一直为0.

楼主:
我焊好板子之后,怎么不能用啊,一直没模拟电压输出

楼主:
自己做了个DA转换模块,结果不能用

网友A(2018-02-04):
七脚是输入基准输入啊给个2v的电压

网友B:
基准电压没问题的话,是否可以检查下:1)选片有效? 2)时钟合适吗?3)把程序修改下也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