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应该准备什么工具和硬件设备

楼主(2017-10-11):
刚刚接触单片机需要那些工具和硬件设备?
我的思路是看视频讲解的各种电容电阻等不是很明白。想自己动手去了解,需要准备那些东西?

各位大大求解

1.焊锡的装备已经准备
2. 比如那种电路板,芯片,晶振,等等.. 我需要准备那些东西能让我做一些简单的东西呢,比如点亮LED,简易计算机,音乐盒,遥控车等等

谢谢

网友A:
先选好需要用的芯片信号,买个开发板和仿真器,然后根据需要做的东西,再买其他的,一般的开发板上显示,蜂鸣器之类的都有

网友B:
买个系统板,一个TTL串口转USB转接器就可以了

网友C:
焊枪是必须要的吧,先练习焊接一些小的原件,然后可以考虑做个广州塔或者光立方什么的

网友D:
万用表,烙铁,风枪。

网友E:
买个开发板,万用表,就够了

网友F:
如果是刚接触,周围有没有现成的条件的话,建议还是先买一个开发板吧,现在网上的开发板很便宜,等对各个模块系统比较熟悉了,可以自己画板或者直接搭建硬件。
硬件工具最基本的:
万用表:检查线路导通、测量电压电流、测量电阻等等;
烙铁:所有的器件都需要烙铁焊接或者拆除,当然也可以用面包板搭建很简单的电路。
如果要检测波形、频率等参数还要用示波器,这东西就是搞硬件人的“透视眼”,当然这东西不建议个人购买,成本太高。可以使用学校、单位、科研机构的,但是要知道怎么用,怎么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