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时钟程序

楼主(2017-10-11):
DS3231时钟程序,51单片机控制,数码管显示,带四个按键,可以自 动进行时间调整。
#include <STC15W4K58S4.h>
#include "read_or_write.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led.h"
#include "IIC.h"
#include "key.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S3231.h"

static uchar f = 0;                              /*时间温度状态切换标志量*/
static uchar flag;
static unsigned int SUM = 1000;
static unsigned int SUMM = 200;
static unsigned int NO;
int main()
{
        uchar set;
        KEY = 0;                                         /*按键*/
        ERRON = 1;
        flag = 0;

        P2M0 = 0x00;
        P2M1 = 0x00;

        Time[0] = 5;
        Time[1] = 5;
        Time[2] = 5;
        Time[3] = 5;
        init_uart1();                             /*初始化串口,用于监控代码运行,方便调试*/
        init_0();

        init_DS3231(0x1C);

        /*初始化DS3231*/

        //OutChar(Set_time(0x0C,0x01,0x0) + '0');                /*设置时间*/

  Out_Time_WD();
        init(f);                                 /*初始化定时器0,显示时间*/

        Out_Time_WD();

        while(1)
        {
                OutString("进入while\r\n");
                switch(KEY)
                {
                        case 1:
                                if(!f)
                                {
                                        flag = 1;
                                        while(flag < 3)
                                        {
                                                set = Key_NO();          /*检测按键变化*/

                                                switch(set)
                                                {
                                                        case 1: { if(flag == 1) W_char(H,hex_bcd(Hour)); if(flag == 2) W_char(M,hex_bcd(Minutes)); flag += 1; }                        break;       /*分钟位开始闪烁*/
                                                        case 2: set_time_key(flag); break;   /*加1*/
                                                }
                                        }

                                        display_ms(100);
                                        flag = 0;
                                        KEY = 0;

                                }
                                init(f);                           /*时间正常显示*/
                                break;

                        /*
                                case 2:
                          init(!f);                          /*显示非当前模式*/
     /* display_ms(5000);                   /*延时5秒*/
                 /* init(f);                           /*显示为当前模式*/
                /*        break;
                        */

                        case 3:
                                f = !f;                            /*切换状态*/
                                init(f);                           /*显示为设置的工作状态*/
                                break;
                }
        }
}

void init_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i,k;
        uchar j = 1;

        if(flag ==1)
        {
                if(NO >= SUM)
                {
                        i = 0;
                        k = 4;
                }
                else
                {
                        i = 0;
                  k = 2;
                }
        }
        else if(flag == 2)
        {
                if(NO >= SUM)
                {
                        i = 0;
                        k = 4;
                }
                else
                {
                        i = 2;
                  k = 4;
                }
        }
        else
        {
                i = 0;
                k = 4;
        }

        if(NO == 2*SUM)
                 NO = 0;
        NO += 1;

        for(;i < k; i++)
        {
                if(f && i == 2)
                {
……………………

网友A(2018-04-02):
这个没人看吗?带几个闹钟的呢

网友B:
模块化的,下载学习,谢谢

网友B:
请大家指教一下,因为我才开始学单片机,这个帖子里面LED的显示程序的段选和位选分别是什么表示的,因为我初学只看到过在程序前面直接说明的,这个LED的两个文件都看了也没有看懂,所以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C(2018-06-07):
辛苦了,模块化的,下载学习

网友D(2018-09-17):
好贴,有没有二个调整键的呢?

网友E:
学习学习,希望有帮助

网友F(2019-01-15):
引用 网友B:
模块化的,下载学习,谢谢

你好,请问您的关于ds3231的帖子里的资源包里都包括什么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您的关于ds3231的帖子里的资源包里都包括什么呢?

就程序而已 其他什么都没有,你看第一张图就知道了

网友H(2019-09-01):
按键能调吗?

网友I:
貌似没看到你所说的 闹钟 功能

网友J(2021-01-09):
并没有看到所谓的“带几个闹钟的呢

网友K:
4个按键的功能分别是什么

网友L(2021-03-27):
模块化的,下载学习,谢谢。

网友M(2021-05-29):
引用 网友I:
貌似没看到你所说的 闹钟 功能

我连调节闹钟的影子都没看见,浪费我的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