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实时时钟设置与使用方法

楼主:
自己做的一个STM32实时时钟,给有需要的朋友拿去学习。

//////////////////////////////////////////////////////////
//本例程演示了RTC的设置与使用方法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SCII.h"
#include "HZ_GB2312.h"
#include "gui.h"
#include "number.c"

#define LED1_OFF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0)
#define LED1_ON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0)
#define LED2_OFF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
#define LED2_ON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
#define LED3_OFF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2)
#define LED3_ON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2)

#define LED1_STATUS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0)
#define LED2_STATUS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
#define LED3_STATUS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2)

//vu32 flag_display = 0;

//配置LED对应端口
void LED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通用延时函数
#define TIME_MS 12000                        //@72M
#define TIME_US 10                                //@72M

//长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n;i>0;i--)
                for(j=TIME_MS;j>0;j--);
}

//短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n;i>0;i--)
                for(j=TIME_US;j>0;j--);
}

//系统中断管理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后备域时钟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后备域访问使能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复位后备域
          BKP_DeInit();

        //低频外部时钟LSE使能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等待LSE就绪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选择LSE作为RTC时钟源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TC时钟使能
          RCC_RTCCLKCmd(ENABLE);
          //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RTC寄存器最近一次写操作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秒中断使能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等待RTC寄存器最近一次写操作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配置预分频系数为32767+1,当选择32.768kHz晶振时RTC计数频率为1Hz
          RTC_SetPrescaler(32767);
          //等待RTC寄存器最近一次写操作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

//配置系统时钟,使能各外设时钟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ADC1
                                                        |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
}

void RTC_Check()
{
        if(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5A5)        //如果后备寄存器不为特定值,配置RTC
          {
            RTC_Configuration();                                                //RTC配置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RTC寄存器最后一次写操作完成

            RTC_SetCounter(0);                                                        //设置RTC计数器值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RTC寄存器最后一次写操作完成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
          else                                                                                        //如果后背寄存器为特定值,仅简单操作RTC
          {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使能RTC秒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RTC寄存器最近一次写操作完成
          }

        RCC_ClearFlag();        //清除标志
}

//配置所有外设
void Init_All_Periph(void)
{
        SystemInit();
        LED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LCD_Init();        //LCD彩屏初始化
        LCD_ClearScreen(WHITE);        //清屏
}

u8 isIn;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        char buf[25];

        u32 TimeVar;

        Init_All_Periph();

        RTC_Check();        //实时时钟检查

          GUI_Text(20,50,"Elapsed Time:",BLUE,WHITE);

        //先固定显示两个冒号的位置
        LCD_DrawPicture(100, 120, Colon_Image);
        LCD_DrawPicture(200, 120, Colon_Image);

        while(1)
        {
                if(isIn)
                {
                        TimeVar = RTC_GetCounter();

                        LCD_DrawPicture(20, 120, Num_Image[TimeVar/3600%24/10]);        //时 十位
                        LCD_DrawPicture(60, 120, Num_Image[TimeVar/3600%24%10]);        //时 个位
                        LCD_DrawPicture(120, 120, Num_Image[TimeVar/60%60/10]);        //分 十位
                        LCD_DrawPicture(160, 120, Num_Image[TimeVar/60%60%10]);        //分 个位
                        LCD_DrawPicture(220, 120, Num_Image[TimeVar%60/10]);        //秒 十位
                        LCD_DrawPicture(260, 120, Num_Image[TimeVar%60%10]);        //秒 个位
                        isIn = 0;
                }
        }
}

//RTC中断服务函数
void RTC_IRQHandler()
{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SEC) != RESET)                        //判断是否为秒中断
        {
                isIn = 1;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                                //清除秒中断标志
          }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大家不要下载,资源不正确,编译不通过,求大神帮忙修改下):

网友A(2018-06-04):
可以给我number.c吗?

大家不要下载

资源不正确,编译不通过。。
也没有注释需要添加那些文件,跟没有文字说明

网友B(2019-06-12):
为什么我直接运行代码会出现这个错误?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80):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32F10x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32f10x.h file)"

网友C:
收藏了,后面要使用RTC功能了。

网友D(2019-12-07):
楼主,有没有stm32f051的RTC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