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时间中断的模式2的自动加载是指什么?

楼主(2017-10-11):
在模式2中定时器只有八位参与计数,当定时器低八位(如TL1)计数溢出时,单片机自动把存在TH1中的值装进TL1,继续进行定时计数,这就完成了八位自动重装。
这句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就是说,低八位满了,溢出了,然后高八位的第0位为1,高八位成了0x01,然后把高八位的0x01给TL1,这样以后就又以0x01开始计数?(我的理解)

网友A:
低8位变为0时产生中断,这时需要给低8位重新置数,CPU会自动将高8位中的数送给低8位,你就不用操心了。

网友B:
首先了解定时器的一般模式工作方式:定时计数寄存器在溢出后,寄存器的值变为0,需要我们重新装初值(定时中断函数中的重新载入初值)才能正确计时。
而自动加载模式下,低8位作为定时计数寄存器,高8位相当于一个常量,当低8位计数产生溢出时,高8位的数值自动装载到低8位中继续计时(不需要在中断函数中手动重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