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波校时钟

楼主(2017-10-12):
本内容出自:智慧帽diy(cleverhat)
简介: 手头有一个项目,需要一个“精确”的频率计,作为DIY一族,准备动手制作一个。在制作频率计之前,需要一个能精确测量晶振频率的东西。之前尝试过NTP对时,发现精度太差,不好使。所以准备改用电波对时。百度搜了一下,动手做电波表的朋友还真不少,但讲得不够详细,解码部分还是“保密”的。只好尝试自立更生了。

  BPC电波钟模块       电波对时需要一个接收头,接收授时中心发出的电波信号。我们国家的授时信号频率为68.5Khz,发射台在商丘。        接收头实际上是一个窄带信号接收器,其带宽只有几个赫兹,通常采用晶体滤波器来限制接收带宽。由于工作频率比较低,放大部分是比较        容易设计的,有一定无线电基础的都可以做出来。
      这里我们直接从某宝上买来一个完整的电波钟模块。花了15大洋,省了很多事。

    BPC模块上用到的引脚有4条。
  • VCC :电源,1.5~3.5V
  • GND :地
  • SIG :BPC授时信号输出
  • EN :模块使能(低电平使能,高电平关闭模块)

  BPC解码和校时       电波钟模块输出的BPC信号如下图,1分钟包含3个帧,一个BPC帧的周期为20秒,除了第"0"秒外,其余19秒每秒一个          脉冲。方波秒脉冲有0.1S,0.2S,0.3S,0.4S四种脉冲宽度状态,分别表示四进制的0, 1, 2, 3,现有的时间编码都以二进制表示时间信息,          是为了采用微处理器解码方便。但四进制只是数值的一种表示方式,并不影响微处理器把它作为二进制处理,或者采取简单的变换就可将1位          四进制数变成2位二进制数。

  • P0设在每分钟0,20, 40秒,以缺少秒脉冲使帧与帧隔开,同时作为帧起始预告。
  • P1为帧标志,P1=0表示帧起于第1秒,P1=1表示帧起始于21秒,P1=2表示帧起始于41秒。帧标志是必需的,它用来确定整分的起始。                        例如:当接收完一组包含着“10时38分”的时间编码时,如果帧标志标明该帧为第二帧,就可以把下一帧的P1位置标定为10时38分41秒,                        再过20秒便是10时39分的起始。
  • P2为预留位。用于需要扩充信息。
  • 时&分表示了时间
  • 其他各位数据在本案中没有用到,不做详细说明
              解码MCU采用了TI公司的MSP430G2211IPW14,MSP系列的MCU以低功耗著称,非常适合于电池供电的应用。本例中,                MCU大部分时间工作在约20uA的低功耗模式下。
            BPC解码软件使用了MSP430G2211的TimeA,TimeA的计数器由32768Hz的晶振提供时钟,从0~0xFFFF循环计数。每2秒                循环一周。BPC信号接在MCU的中断请求上,在上下跳变沿均产生中断,中断服务程序中读取TimerA计数器。根据脉冲宽度解码BPC编码的信号。                由于BPC信号的最小脉宽为0.1秒,软件中还加入了滤波处理,可以滤除脉宽较窄的干扰信号。
  if (MCU_INT_GET(BPC_SIGNAL_PORT, BPC_SIGNAL_PIN)) {
    static uint16 wPrevToggle = 0; //前一次跳变时刻
    static uint16 wLastPulseWidth = 0;  //前一次脉冲宽度
    static uint8  bLastPulsePolarity = 0; //前一次脉冲极性(1:正脉冲,0:负脉冲)
    static uint8  ucBpcBitPos = 0xFF; //BPC解码位置,0xFF表示解码状态机复位
    static uint8  ucBpc[2]; //BPC码数据,只取包含"时:分:秒"信息的前面2字节。
    uint16 wCurToggle; //本次跳变时刻
    uint16 wCurPulseWidth; //本次脉冲宽度
    uint16 wBpcSecond; //BPC解码得到的时间秒数
    uint8 bCurPulsePolarity; //本次脉冲极性(1:正脉冲,0:负脉冲)
    uint8 ucTmp;

    MCU_INT_XOR_EDGE(BPC_SIGNAL_PORT, BPC_SIGNAL_PIN);
    MCU_INT_CLEAR(BPC_SIGNAL_PORT, BPC_SIGNAL_PIN);
    //正跳变,表示的是负脉冲(结束)
    bCurPulsePolarity = MCU_INT_GET_EDGE(BPC_SIGNAL_PORT, BPC_SIGNAL_PIN) ? 0 : 1;
    wCurToggle = GetCurTimerA();
    wCurPulseWidth =  wCurToggle - wPrevToggle;
    if ((wCurPulseWidth < PULSE_FILTER_OUT) || (bCurPulsePolarity == bLastPulsePolarity)) {
      //本次跳变脉宽过短,将当作干扰毛刺被过滤掉,脉宽同前一次合并
      //本次脉宽极性同前一次相同(跟在干扰毛刺后),脉宽也同前一次合并
      wLastPulseWidth += wCurPulseWidth;
    } else {
      //前一次脉宽数据有效,可以处理了。
      if (!bLastPulsePolarity && (wLastPulseWidth > PULSE_10ms * 100)) {
        //每帧数据头部有1秒时间的空档期,表示帧起始
        ucBpcBitPos = 14; //只用到前14bit数据
        ucBpc[0] = ucBpc[1] = 0;
      } else if (ucBpcBitPos != 0xFF) {
        if (!bLastPulsePolarity) {
          //负脉冲
          if (wLastPulseWidth < PULSE_10ms * 55)
            //BPC编码正脉冲宽度最小600ms,<550ms为非法,解码状态机复位
            ucBpcBitPos = 0xFF;
        }
        else {
          //正脉冲
          ucTmp = 0xFF;
          if (wLastPulseWidth < PULSE_10ms * 45) {
            if (wLastPulseWidth > PULSE_10ms * 35) //400ms脉宽
              ucTmp = 3;
            else if (wLastPulseWidth > PULSE_10ms * 25) //300ms脉宽
              ucTmp = 2;
            else if (wLastPulseWidth > PULSE_10ms * 15) //200ms脉宽
              ucTmp = 1;
            else if (wLastPulseWidth > PULSE_10ms * 5)  //100ms脉宽
              ucTmp = 0;
          }
          if (ucTmp == 0xFF) {
            //脉宽非法,解码状态机复位
            ucBpcBitPos = 0xFF;
          }
          else {
            //保存合法数据
            ucBpcBitPos -= 2;
            ucBpc[ucBpcBitPos >> 3] |= ucTmp << (ucBpcBitPos & 0x07);
            if (ucBpcBitPos == 0) { //一帧数据接收完成
              ucBpcBitPos = 0xFF; //解码状态机复位,等待下次数据
              wBpcSecond = ((ucBpc[1] << 2) | (ucBpc[0] >> 6)) & 0x0F; //小时
              wBpcSecond *= 3600;
              wBpcSecond += ((uint16)(ucBpc[0] & 0x3F)) * 60; //分钟
              wBpcSecond += ((ucBpc[1] >> 4) & 0x03) * 20 + 21; //秒数
              //如果相临近的两次BPC校时都是准确的(没有误码),守时中断应该在BPC
              //信号的边界前后,因此,秒数只可能差0或1秒。据此判断校时成功
              if ((wBpcSecond - s_wRealSecond) < 2)
                s_wEvent |= BPC_FINISHED;
              s_wRealSecond = wBpcSecond;
              s_wTarSecond = wCurToggle + COUNT_1S;
             } //if (ucBpcBitPos == 0
          }
       }
      }
      wPrevToggle = wCurToggle;
      wLastPulseWidth = wCurPulseWidth;
      bLastPulsePolarity = bCurPulsePolarity;
    }
  }

守时信号输出             TimerA的通道0工作在比较器模式,用作守时和UART波特率发生器.时间以12小时内的秒数表示,从00:00:00或12:00:00                开始计数,在每秒开始时将时间读数从UART口发出去。MSP430G2211没有专用的UART,需要软件实现。UART数据格式为8位、无校验、1200波特率.总共                16bit数据,需要用2个字节表示,加上每字节的起始位、停止位,总共20位。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_ISR(void)
{
  static int8 iBits = 0;
  static uint16 wMask;

  TACCTL0 &= ~TAIFG; //清中断
  //每秒起始位置把16bits实时时间通过UART发送出去
  if ((iBits == 0) || (iBits == 10)) {
    MCU_IO_CLR(UART_TX_PORT, UART_TX_PIN); //起始位
  } else if ((iBits == 9) || (iBits == 19))
    MCU_IO_SET(UART_TX_PORT, UART_TX_PIN); //停止位
  else {
    //发送数据位
    if (s_wRealSecond & wMask)
      MCU_IO_SET(UART_TX_PORT, UART_TX_PIN);
    else
      MCU_IO_CLR(UART_TX_PORT, UART_TX_PIN);
    wMask <<= 1;
  }
  iBits++;

  if (iBits == 20) {
    //实时时间发送完毕,准备在下一秒再次发送
    s_wTarSecond += COUNT_1S;
    TACCR0 = s_wTarSecond;
    s_wRealSecond++;
    if (s_wRealSecond >= ((uint16)12*3600))
      s_wRealSecond = 0;    iBits = 0;
    wMask = 1;
    s_wEvent |= SECOND_EVENT;
  } else
    TACCR0 += UART_BIT_WIDTH;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
}

守时时钟校准     本系统需要依靠标称频率为32768Hz晶振提供时间基准来守时,晶振负载电容对频率有微调作用.为了测定晶振实际工作        频率,可测量一段时间内的积累误差。例如在10:00:00时进行第一次BPC校时,6个小时后在16:00:00进行第二次BPC校时,用串口工具接收并打印出        第二次BPC校时前后从UART口输出的守时信号

校时之前

【2017-10-11 15:58:47:850】CB 0D

【2017-10-11 15:58:48:850】CC 0D

校时之后

【2017-10-11 15:59:47:827】07 0E

【2017-10-11 15:59:48:827】08 0E
             从打印出来的数据可以看出,在校时前后两点(0x0E08-0x0DCC = 60秒),对应PC机系统时间为59:48:827-58:48:850                 = 59.977秒,也就是说6小时内积累的误差为-0.023秒,可以忽略不计。否则可能需要调整负载电容来对频率进行微调,或者也可以调整代码中的                COUNT_1S的宏定义值来重新标定“1秒”。

机芯驱动     本设计初衷是要制作一个能够准确计时(无累积误差)的东西.因此完成守时信号输出就OK了,但既然动了手,就准备弄个        完整的电波钟玩玩。拆解了一个多时不用的石英钟,只将机芯步进马达的线圈引出,其他电路统统拆掉。这里我范了一个错误,本以为马达是1秒        走一步或二步,按此设计了驱动代码,结果马达跑得非常别扭,走走退退,不知怎回事,弄了半天才发现问题所在,实际上这个机芯步进马达是每秒16步        的,差得也太远了。因此,建议朋友在拆机前先测一下原机的驱动波形。
    这种步进电机的驱动信号为正负交替的脉冲信号。脉冲宽度需要有个合理的范围,拆机时没有先用示波器测一下,只好自己        凑了。不过,就算测了也只能供参考,因为原机是1.5V供电的,现在改成3V,脉宽肯定需要调窄,理论上升到2倍电压后脉宽应是原来的1/4.我的这个马达        用12ms脉宽驱动,工作得很Happy.朋友自己制作时可以自行调整MOTOR_PULSE_DUTY。

    为了实现正负极性的交替,使用了2个IO端口,输出两路移相的方波信号.两路方波信号之间的相差即为脉冲宽度。当钟面显示        的时间同实际时间有偏差时,需要改变脉冲周期以调整电机速度,使两者趋于一致。机芯驱动使用了TimeA的通道1,在其中断服务中实现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Motor_drv_ISR(void)
{

  if (TACCTL1 & CCIFG) {
    // 步进电机驱动信号,一个周期分4个Stage,电机走2步。
    // S1,S3提供动力输出。
    //               ------
    //               | S1  |
    //               |     |
    // --------------|     |--------------|     |
    //      S0                   S2       |     |
    //                                    |     |
    //                                    ------
    //                                      S3

    static uint8 ucStage = 0; //步进电机每走一步分2个stage。
    uint16       wS0S2; //S0,S2时间长度

    TACCTL1 &= ~CCIFG; //清中断
    if (ucStage == 2 * STEP_1S - 1) {
      //每秒末进入此处
      ucStage = 0;
      s_wDisplaySecond++;
      if (s_wDisplaySecond >= ((uint16)12 * 3600))
        s_wDisplaySecond = 0;
    }
    else
      ucStage++;

    //先假定钟面时间总是偏"快"的,算一下"快"了多少
    if (s_wDisplaySecond > s_wRealSecond)
      wS0S2 = s_wDisplaySecond - s_wRealSecond;
    else //超了一圈(12小时)
      wS0S2 = ((uint16)12 * 3600) - (s_wRealSecond - s_wDisplaySecond);
    //如果算下来"快"了9小时以内,认为其确实"快"了,否则认为实际是"慢"了3小时不到。
    //之所以不以6小时分界,是因为步进马达可以无限放慢,有限地加快。
    if (wS0S2 < 2) //偏快不多,正常运行
      wS0S2 = MOTOR_PERIOD - MOTOR_PULSE_DUTY; //正常运行
    else if (wS0S2 < ((uint16)9 * 3600)) //偏快,降速运行
      wS0S2 = MOTOR_PERIOD_SLOW - MOTOR_PULSE_DUTY;
    else //偏慢,加速运行
      wS0S2 = MOTOR_PERIOD_FAST - MOTOR_PULSE_DUTY;

    //步进电机驱动信号4个stage一个循环,走2步
    switch(ucStage & 0x03) {
    case 0:
      MCU_IO_CLR(MOTOR_DRVN_PORT, MOTOR_DRVN_PIN);
      TACCR1 += wS0S2;
      break;
    case 1:
      MCU_IO_SET(MOTOR_DRVP_PORT, MOTOR_DRVP_PIN);
      TACCR1 += MOTOR_PULSE_DUTY;
      break;
    case 2:
      MCU_IO_SET(MOTOR_DRVN_PORT, MOTOR_DRVN_PIN);
      TACCR1 += wS0S2;
      break;
    case 3:
      MCU_IO_CLR(MOTOR_DRVP_PORT, MOTOR_DRVP_PIN);
      TACCR1 += MOTOR_PULSE_DUTY;
      break;
    }
  }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
}

使用方法     由于系统无法读取钟面显示的时间,因此在系统上电启动时,必须先把钟面拨到00:00:00的默认位置.上电时,MCU默认为        钟面显示时间和系统实际时间为00:00:00.系统在00:00:02启动BPC对时,对时成功后,“实际时间”就准确了,这时,从UART输出的守时信号也是准确的了。        但钟面时间需要一段时间后才能逐步同实际时间一致。以后,系统会在每天的00:00:02和12:00:02各启动BPC对时一次,如果对时成功或20分钟内不能对时        则自动关闭BPC模块以节约电池。对时成功,照明等会点亮2秒。
    在每天的17:00-21:00, 05:00-9:00两个时段内是BPC发射台是关闭的,在这两个时段内开机是无法对时的。
    系统提供了一个按钮,短按按钮可以点灯5秒,以便夜间照明。长按2秒以上可以立即打开BPC对时,对时成功或5分钟内不成功        则自动关闭BPC模块。这些业务逻辑都在主程序中实现。

  实物图
  原理图      JI为下载接口。MSP430G2211晶振匹配电容内置,可配置,所以不需要外接电容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
一直对电波授时很感兴趣,感谢楼主费心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对电波授时很感兴趣,感谢楼主费心分享!

很强啊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很好

网友D(2018-04-04):
要把普通万年历改电波授时会有难度

网友D:
能不能把普通万年历改成电波授时?

网友E(2018-05-21):
想做一个电波钟 有资料了

网友F:
值得收藏的宝贵资料

网友G(2019-01-29):
谢谢,正好需要

网友H:
这么详细的资料分享,赞一个!!

网友H: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很好!

网友I(2019-06-12):
我们用不上电波

网友J(2019-09-12):
感谢楼主分享,让大家对电波对时有了更多的认识,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K(2020-04-05):
很好的资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L(2021-03-07):
很好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