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前辈,有没有精度比较高的pwm波生成方式

楼主(2017-10-12):
最近学校在做简易智能车,写了个控制舵机的pwm函数,方式是用定时器0来控制高低电平的输出,然后每次传感器会得到舵机的角度,根据这个角度重装定时器。

于是乎就写了个全局的角度变量传给定时器来重装定时器(很多函数都要用这个角度变量,只能写全局的)。

问题是每次程序拿到这个全局变量很耗时间,pwm产生的占空比最大不能超过百分之7,但是读取这个变量会导致百分之5的误差。想请教下有没有精度高的pwm产生方式,不能用自动重装。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方法很多,主要是楼主对单片机的理解太浅了。
先确定你所需要的分辨率,以确定采用多少位做PWM,速度取决于你的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