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要怎么学!直接开发板还是怎么!自己做stc自动下载器要怎么做

楼主(2017-10-12):
单片机要怎么学!直接开发板还是怎么!自己做stc自动下载器要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建议买个开发版学吧

网友B:
认真阅读你所提及的“东东”的手册。

网友C:
先从proteus仿真做起是个不错的选择,易学、成本低,没兴趣了便于退出。

网友D:
我觉得还是学STM32

网友E:
Stc下载线,串口max232,USB口ch340g,网上资料很多。

网友F:
买开发板简单些  自己做要有硬件功底

网友G:
自己找些视频看看,前期的代码都是一遍遍的敲出来的,一定要亲自动手敲,别复制粘贴

网友H(2019-02-25):
从proteus仿真做起是个不错的选择,易学、成本低,没兴趣了便于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