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音频模块说明文档(5V)

楼主:
端口说明:
1、+5V电源:接电源正极,电压范围4.2V~5V,请确保供电在此范围内,超这个范围可能损坏模块,或者导致工作不正常;
2、地:GDN接电源负极,也是音频的地,此地必需分开两根地线分别接电源地跟音频地;
3、左声道:接功放板左声道输入,或者耳机的左声道,建议在该输出端口接入一个电容(视功放所匹配的输入而定);
4、右声道:接功放板右声道输入,或者耳机的右声道,建议在该输出端口接入一个电容(视功放所匹配的输入而定);
5、静音输出端口:该端口预置为高电平,当静音时该端口输出低电平;
6、状态指示灯:当蓝牙未连接时,该灯快闪,一旦蓝牙连接成功则变为慢闪;
7、预留端口:该端口已经上拉到5V,当该端口给一个低电平触发后关机,当再次给该端口一个低电平复开机。
系统典型接线图:

注意:从蓝牙音频模块到电源或者到音频接口,请采用焊接的方式,不要采用插线的方式,接触电阻比较大会引入噪声。

三、    使用注意事项:
1、供电电源:蓝牙音频模块属于对高频干扰敏感的电路,建议采用线性稳压电源,若采用DC-DC供电时,请加入LC滤波,降低电源谐波干扰,尤其采用手机充电器等开关电源,电源纹波可能致使蓝牙不能正常连接,而且这类的5V输出,往往在5.1V~5.4V之间,超过了蓝牙音频模块的工作电压;

当采用手机适配器等开关电源工作时,请加这个供电电路,电感可不加。
2、接地:由于音频信号对于接地点引起的干扰比较敏感,可以在蓝牙模块的输出插针上面焊两根地结,一根接到电源的负极(GND),另外一根接到功放板的音频输入地,尽量焊在线路板上,不要采用引线接连(容易受干扰),并且建议可以多试一下那个接地点干扰最小;
3、天线干扰:蓝牙天线极其容易受到高频,或者强电磁信号干扰,相对来说尽量远离功放板的强信号的地方,并且天线不能紧挨着金属物品,保持一定的距离;
4、外壳屏蔽:由于金属外壳的机壳对于蓝牙信号有屏蔽作用,可能衰减蓝牙信号致使接收不良,请保持在有相应的开孔,或者外露。
注:对于一些功放板容易受到干扰,干扰不容易处理的情况,请分开供电,即功放板单独一路供电,蓝牙模块一路供电。

四、附加电路:
1、状态指示灯接线图
由于模块的驱动能力较弱,建议LED灯采用红色LED灯,或者外加三极管驱动LED灯;

三、常见问题处理:
1、电流声:
引起原因为地线干扰造成,建议蓝牙模块输出端子不要用插线的输出端子必需焊线,特别是地线要焊的,而且线不能太长,越短越好,尽量粗一些。在蓝牙模块引出的地线,电源地跟音频地也必需分开,不能只接一根地线。音频地在功放板接地点的问题,必需接在功放音频输入端的地,这个接地点可以尝试在不同的位置焊接,达到最低的电流声音。分开供电是解决这个电流声,比较好的一个处理方法。
2、蓝牙信号弱:
当模块可以正常工作即蓝牙指示灯正常的快闪,蓝牙的接收距离很近,不能超过5米,一般为电源供电有干扰(开关电源干扰),或者供电电压不正常,请参考文档的处理开关电源干扰时加那个二极管跟电容。     ``
3、蓝牙搜不到信号:
搜不到蓝牙信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电源造成,除了供电电压不正常,一般都是电源的的纹波太高了,对于蓝牙模块的高频信号造成了很大的干扰,用前面处理电源干扰的方法处理就行了。另外一种情况就下,同一部手机连接过多个模块,虽然蓝牙号相同,但内部地址有差异,可以将原来的蓝牙号删除掉,再搜号连接。
4、底噪处理:
关于底噪有两种,一种蓝牙处理待机进的搜信号的底噪,这种是固有的,但声响不会很大,只有一点点,可能通过静音(MUTE)处理掉。另外一种底噪,是由于干扰或者布线引起的,可修改线路还有改进接地点来解决,可以对照上面所述的方法处理。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3页):

网友A(2018-01-31):
謝謝您的說明與分享,
因為我有買這個套件,
極為需要這份文件
謝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