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数器清零

楼主(2017-10-12):
T0设为计数器,P2.0产生脉冲,计数到1000后清零计数值并关掉计数器,关不掉也不能清零,请高手指教//the purpose of the program is to verify the counter of T0 generated by P2.0,
//T0 is counter, T1 decided the serail port rate and T2 is timer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timer.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rd_t0=0;
uint disp[4];
sbit pulse=P2^0;

void main()
{
        uint i,j;
        serial_init();
        //timer0_init();
        lcd1602_init();
        while(1)
        {
                for(j=0;j<9;j++)
                {
                        pulse=0;
                        delay10us(10);
                        pulse=1;
                        delay10us(10);
                }
                rd_t0=TH0*0x100+TL0;
                disp[0]=rd_t0/10000;
                disp[1]=(rd_t0-disp[0]*10000)/1000;
                disp[2]=(rd_t0-disp[0]*10000-disp[1]*1000)/100;
                disp[3]=(rd_t0-disp[0]*10000-disp[1]*1000-disp[2]*100)/10;
                disp[4]=rd_t0-disp[0]*10000-disp[1]*1000-disp[2]*100-disp[3]*10;

                if(rd_t0<1000)
                {
                        for(i=0;i<5;i++)
                        {
                                senddatabyte(disp[i]+'0');
                                delay10us(10);
                        }
                        delay10us(6000);
                        //delay10us(60000);
                        sendcmdbyte(0x0c);
                        sendcmdbyte(0x01);
                        sendcmdbyte(0x06);
                }

                else
                {
                        TMOD=0x27;
                        TR0=0;
                        TH0=0;
                        TL0=0;
                        rd_t0=0;
                        for(j=0;j<5;j++)
                        {
                                *(disp+j)=0;
                        }
                        //TR0=1;
                        //break;
                }
        }

}

网友A:
TR0=1是起动,TR0=0就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