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舵机源程序

楼主(2017-10-12):
51单片机控制舵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Stop 0    //宏定义,停止
#define Left 1          //宏定义,左转
#define Right 2          //宏定义,右转

sbit ControlPort = P2^0;  //舵机信号端口
sbit KeyLeft = P1^0;          //左转按键端口
sbit KeyRight = P1^1;          //右转按键端口
sbit KeyStop = P1^2;          //归位按键端口

unsigned char TimeOutCounter = 0,LeftOrRight = 0;  //TimeOutCounter:定时器溢出计数          LeftOrRight:舵机左右旋转标志

void InitialTimer ( void )
{
    TMOD=0x10;   //定时/计数器1工作于方式1
    TH1 = ( 65535 - 500 ) / 256;          //0.25ms
        TL1 = ( 65535 - 500 ) % 256;
    EA=1;        //开总中断
    ET1=1;       //允许定时/计数器1 中断
    TR1=1;       //启动定时/计数器1 中断
}

void ControlLeftOrRight ( void )   //控制舵机函数
{
        if( KeyStop == 0 )
        {
                //while ( !KeyStop );           //使标志等于Stop(0),在中断函数中将用到
                LeftOrRight = Stop;
        }

        if( KeyLeft == 0 )
        {
                //while ( !KeyLeft );           //使标志等于Left(1),在中断函数中将用到
                LeftOrRight = Left;
        }

        if( KeyRight == 0 )
        {
                //while ( !KeyRight );   //使标志等于Right(2),在中断函数中将用到
                LeftOrRight = Right;
        }

}

void main ( void )         //主函数
{
    InitialTimer();
        for(;;)
        {
                ControlLeftOrRight();
        }
}

void Timer1 ( void ) interrupt 3  //定时器中断函数
{
    TH1 = ( 65535 - 500 ) / 256;
        TL1 = ( 65535 - 500 ) % 256;
        TimeOutCounter ++;

        switch ( LeftOrRight )
        {
                case 0 :          //为0时,舵机归位,脉宽1.5ms
                {
                        if( TimeOutCounter <= 6 )
                        {
                                ControlPort = 1;
                        }
                        else
                        {
                                ControlPort = 0;
                        }
                        break;
                }
                case 1 :     //为1时,舵机左转,脉宽1ms(理论值),实际可以调试得出
                {
                        if( TimeOutCounter <= 2 )
                        {
                                ControlPort = 1;
                        }
                        else
                        {
                                ControlPort = 0;
                        }
                        break;
                }
                case 2 :   //为2时,舵机右转,脉宽2ms(理论值),实际可以调试得出
                {
                        if( TimeOutCounter <= 10 )
                        {
                                ControlPort = 1;
                        }
                        else
                        {
                                ControlPort = 0;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if( TimeOutCounter == 80 )         //周期20ms(理论值),比较可靠,最好不要修改
        {
                TimeOutCounter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