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单片机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7-10-12):
下图,如果我想接12V的LED灯。在LED上供了12V的电源正级。那么接单片机,我该如何接线呢。或是我差了什么。。新手。刚学单片机。还请大神指点一下。感觉单片机好好玩。想自己做个成品来玩一下。谢谢了

网友A:
12v负极接5v负极,io口控制一个npn三极管,三极管集电极串电阻接12v的le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负极接5v负极,io口控制一个npn三极管,三极管集电极串电阻接12v的led.

通过光电隔离器,将光电隔离器发光二极管部分接单片机,接受部分接LED灯。

网友C:
注意P0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负极接5v负极,io口控制一个npn三极管,三极管集电极串电阻接12v的led.

一共16个控制IO口,那要接16个npn三极管呀

网友D:
可以用uln2003,不过我想知道这是多大功率的led?单个led电流不能超过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uln2003,不过我想知道这是多大功率的led?单个led电流不能超过500ma,

我想驱动串联的LED贴片电源。3.7V一个。三个是12V才能带动。
然后用51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