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51单片机制作游戏手柄有什么思路

楼主(2017-10-12):
如题,想做一个能够玩unity的游戏手柄 。

网友A:
看你手柄需要设置成多少个按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手柄需要设置成多少个按键了。

16个独立按键

楼主:
目前来说只能实现按键控制对应的LED亮灭 ,具体它怎么于pc通信 使pc识别出按键 有些困惑 求指教。

网友B:
用遥感模块,然后AD采集数据。51单片机读取AD数据,执行要实现的步骤

楼主(2017-12-14):
结贴!! 用串口转HID键盘 CH9328模块。成功实现

网友C(2018-01-19):
楼主可以详细说下吗?我还是刚学单片机的学生,不是很懂

网友D:
手柄,拿PS4的来说,需要支持USB协议,需要按照主机的规定上报操作信息,能够正确解析主机下发的数据,另外,有的还有加密,这样一来你需要了解人家的加密方式。当然,如果你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可以和电脑通信的手柄,除了手柄上按键,蘑菇头,马达的控制外,会一点上位机程序,让电脑能够认识你的数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