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PCB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总结

楼主(2017-10-12):
最近看了芯片之家举行的一个单片机开发板设计大赛,有很多人参与了,并且每位参赛人员提交的PCB作品都由凡亿的郑老师来进行了点评,看了很多人的参赛作品和郑老师的点评后,真的收获很多,也发现大部分人犯的错误都是一样的,所以将这些新手常犯的错误总结了一下,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帮助,少走一些弯路。

1、电源

  ①画PCB时,一定要搞清楚电源主干线的流向,一定是先经过滤波电容再到设备,一般都是先经过大电容然后经过小电容,再到负载设备;

  ②电源走线线宽一定要足够,要做加粗处理,否则可能存在供电瓶颈。

2、晶振

  ①晶振电路一般采用π型滤波形式,且电容放在晶振前面,信号先经过电容再到IC管脚;

  ②走线要采取差分走线;

  ③晶体走线需要加粗处理,8-12mil ;

  ④对信号要采取包地处理,每隔50mil放置一个屏蔽地过孔;

  ⑤晶体晶振本体下方所有层原则上不允许走线,尤其是关键信号线。

3、继电器

  ①继电器是干扰源,需要净空走线,即本体下方尽量不走线也不敷铜,并且走线要加粗。

4、USB

  ①USB的D+和D-要走差分线,要求90欧姆差分阻抗。

5、走线问题

  ①不允许走线出现锐角和直角;

  ②走线时要尽量保证信号线之间形成的环路面积最小;

  ③走线要均匀,尽量满足3W原则,即相邻线的中心距不少于3倍线宽,可保证70%的电场不互相干扰;

  ④IC引脚之间不要走线;

  ⑤贴片电阻电容焊盘之间不要走线。

6、丝印

  ①芯片的1脚标识一定要清楚明白;

  ②板子上的丝印不要相互重叠,要保证关键丝印的完整性;

  ③丝印不要放在器件正下方,那样丝印会被器件遮挡;

  ④没必要的丝印要删除;

  ⑤常用丝印的字宽和字高比例:4/25mil、5/30mil、6/45mil。

7、敷铜

  ①敷铜后,一般要将IC管脚间的铜割除干净;

  ②铜皮与过孔一般采用全连接方式以保证地平面的完整性,铜皮与焊盘一般采用十字连接方式,有利于      均匀散热和焊接;

  ③一些尖岬铜皮,可以放置几个过孔充分的和底层的铜皮连接,或者直接删除;

  ④板子上的孤铜要去掉。

8、布局

  ①按功能模块化布局;

  ②对相关模块如有必要,则需要在丝印层进行功能标识。

9、过孔

  ①元器件的GND管脚周围一般需要添加几个回流过孔;

  ②过孔之间距离不要太近;

  ③过孔尽量不要放到焊盘上,容易造成漏锡和焊接不良;

  ④过孔通常要做盖油处理,方法:打开过孔属性,将Solder Mask Expansions项下的两个选项都勾选,这两个选项分别是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      和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bottom。

10、滤波电容

  ①IC芯片的滤波电容要靠近芯片的相关引脚放置。

网友A(2018-08-14):
学一下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