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arduino uno见笑 acg激光传感,dht11,3.2寸tft显示屏

楼主:
新手代码写得比较乱,也没大标注,设备:arduino uno,acg激光传感,dht11,3.2寸tft显示屏。所用到的库见附件。
#include <Adafruit_GFX.h>    // Core graphics library
#include <Adafruit_TFTLCD.h> // Hardware-specific library
#include <dht11.h>
dht11 DHT11;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07FF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LCD_CS A3 // Chip Select goes to Analog 3
#define LCD_CD A2 // Command/Data goes to Analog 2
#define LCD_WR A1 // LCD Write goes to Analog 1
#define LCD_RD A0 // LCD Read goes to Analog 0
#define LCD_RESET A4 // Can alternately just connect to Arduino's reset pin
#define DHT11PIN 10 //tmp pin

uint8_t d[28];
uint8_t c;
bool logData = false;
int i=0;
int j=0;
int k=0;
int l=0;
int m=0;
int pm25=0;
int opm25=0;
int pm10=0;
int opm10=0;
int hum=0;
int tem=0;
double Aqi=0;

Adafruit_TFTLCD tft(LCD_CS, LCD_CD, LCD_WR, LCD_RD, LCD_RESET);
// If using the shield, all control and data lines are fixed, and
// a simpler declaration can optionally be used:
// Adafruit_TFTLCD tft;
//Adafruit_GFX_Button buttons[15];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11,OUTPUT);
  pinMode(12,OUTPUT);
  digitalWrite(12,HIGH);
  tft.reset();
  uint16_t identifier = tft.readID();
if(identifier == 0x9325) {
  Serial.println(F("Found ILI9325 LCD driver"));}
  else{Serial.print(F("Unknown LCD driver chip: "));
  return;}
  tft.begin(identifier);
  tft.setRotation(1);
  testtext();

}

void loop() {

  while(Serial.available()){
    int sum=0;
    c=Serial.read();
    if(c==50){c=Serial.read();
      if(c==61){c=Serial.read();
      if(c==0){c=Serial.read();
      if(c=28){c=Serial.read();
      logData=true;}}}}
   if(logData)
      {d[i]=c;  //Serial.print(d[i]); Serial.print(",");Serial.println(i);
       i=i+1;}
   if(i==28){if(j==0){opm25=0;opm10=0;}
     sum=d[0]+d[1]+d[2]+d[3]+d[4]+d[5]+d[6]+d[7]+d[8]+d[9]+d[10]+d[11]+d[12]+d[13]+d[14]+d[15]+d[16]+d[17]+d[18]+d[19]+d[20]+d[21]+d[22]+d[23]+d[24]+d[25];
     if(sum==d[26]*256+d[27]-139){j=j+1;opm25=opm25+d[2]*256+d[3];opm10=opm10+d[4]*256+d[5];}
     sum=0;logData = false;i=0;
     //Serial.print(opm25); Serial.print(",");Serial.print(opm10);Serial.print(",");Serial.println(j);
    }
  }
if(l==0)
{
  dText();
  pm25=opm25/j;pm10=opm10/j;j=0;l=6;
  if(pm25<0)pm25=8;if(pm10<0)pm10=8;
  DHT11.read(DHT11PIN);   //int chk =DHT11.read(DHT11PIN)
  hum=DHT11.humidity;tem=DHT11.temperature;
  uText();
   if(pm25>60)k=k+1;
   if(k>5){digitalWrite(11,HIGH);k=k+1;}
   if(k>360){digitalWrite(11,LOW);k=0;}
   if(pm25<70)m=m+1;
   if(m>=50){digitalWrite(12,LOW);m=m+1;}
   if(m>=400){digitalWrite(12,HIGH);m=0;}
}
//Serial.print((float)DHT11.humidity,2);Serial.print(",");Serial.println((float)DHT11.temperature, 2);
//Serial.print(pm25);Serial.print(",");Serial.println(pm10);
//Serial.print(k);;Serial.print(",");Serial.println(m);//Serial.println(getAQI(umg3));
  l=l-1;delay(800);

}

unsigned long testtext()
{
  tft.fillScreen(BLACK);
  unsigned long start = micros();
  tft.setTextSize(2);tft.println("Tmp:");tft.setCursor(128,50);tft.println("oC");
  tft.setCursor(157,2);tft.print("Pm25:");tft.setCursor(280,35);tft.println("ug");tft.setCursor(280,50);tft.println("/m3");
  tft.setCursor(0,70);  tft.println("Hum:");tft.setCursor(140,120);tft.println("%");
  tft.setCursor(157,70);  tft.println("Aqi:");tft.setCursor(280,105);//tft.println("ug");tft.setCursor(280,120);tft.println("/m3");
  tft.setCursor(0,54);tft.printl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ft.setCursor(150,0);tft.println("|");tft.setCursor(150,12);tft.println("|");tft.setCursor(150,24);tft.println("|");
  tft.setCursor(150,36);tft.println("|");tft.setCursor(150,48);tft.println("|");tft.setCursor(150,60);tft.println("|");
  tft.setCursor(150,72);tft.println("|");tft.setCursor(150,84);tft.println("|");tft.setCursor(150,96);tft.println("|");
  tft.setCursor(150,108);tft.println("|");tft.setCursor(150,120);tft.println("|");
  tft.setCursor(0,150);  tft.setTextColor(GREEN);tft.setTextSize(5);tft.print("Wolf");
  tft.setCursor(155,140);tft.setTextSize(1);tft.setTextColor(RED);tft.print("*");
  tft.setCursor(152,144);tft.print("**");
  tft.setCursor(149,148);tft.print("***");
  tft.setCursor(152,152);tft.print("**");
  tft.setCursor(155,156);tft.print("*");
  tft.setCursor(152,160);tft.setTextSize(2);tft.print("|");
  tft.setCursor(200,150);tft.setTextColor(GREEN);tft.setTextSize(5);tft.println("Hui");
  tft.setTextSize(1);
  tft.println();
  tft.println("Life is troubling my body,but I dealing it like my");
  tft.println("first love.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tft.println("in the life with my blurglecruncheon,");
  tft.println("see if I can or not!");
  return micros() - start;
}
unsigned long uText() {
  uint16_t cpm25 = GREEN;uint16_t cpm10 = GREEN;uint16_t colotm = GREEN;uint16_t colohu = GREEN;double q25=getAQI(pm25);double q10=getAQI(pm10);
   if(pm25<=35)cpm25=WHITE;if(pm25>35&&pm25<=60)cpm25=YELLOW;if(pm25>60&&pm25<=150)cpm25=RED; if(pm25>150&&pm25<250)cpm25=MAGENTA;if(pm25>=250)cpm25=CYAN;
   if(Aqi<=50)cpm10=BLUE;if(Aqi>50&&Aqi<=100)cpm10=YELLOW;if(Aqi>100&&Aqi<=150)cpm10=RED; if(Aqi>150&&Aqi<200)cpm10=MAGENTA;if(Aqi>=200)cpm10=CYAN;
   if(hum<40)colohu=RED;   if(hum>40&&hum<70)colohu=GREEN;if(hum>=70)colohu=BLUE;
   if(tem<=18)colotm=BLUE; if(tem>18&&tem<25)colotm=GREEN;if(tem>=25)colotm=RED;
   if(q25>q10)Aqi=q25;else Aqi=q10;
  tft.setTextSize(4);
  tft.setCursor(200,30); tft.setTextColor(cpm25); tft.println(pm25);
  tft.setCursor(170,100); tft.setTextColor(cpm10);tft.println(Aqi);
  tft.setCursor(50,30);   tft.setTextColor(colotm); tft.println(tem);
  tft.setCursor(50,100);  tft.setTextColor(colohu); tft.println(hum);
}

unsigned long dText()
{
  tft.setCursor(50, 30); tft.setTextColor(BLACK);
  tft.setTextSize(4);  tft.println(tem);
  tft.setCursor(50, 100); tft.println(hum);
  tft.setCursor(200, 30);tft.println(pm25);
  tft.setCursor(170, 100);tft.println(Aqi);

}

double getAQI(double pm25) {
  double aqiL = 0;double aqiH = 0;double bpL = 0;double bpH = 0;double aqi = 0;//根据pm2.5和aqi对应关系分别计算aqi
  if (pm25 >= 0 && pm25 <= 35) {
    aqiL = 0;aqiH = 50;bpL = 0;bpH = 35;
  } else if (pm25 > 35 && pm25 <= 75) {
    aqiL = 50;aqiH = 100;bpL = 35;bpH = 75;
  } else if (pm25 > 75 && pm25 <= 115) {
    aqiL = 100; aqiH = 150;bpL = 75; bpH = 115;
  } else if (pm25 > 115 && pm25 <= 150) {
    aqiL = 150;aqiH = 200;bpL = 115; bpH = 150;
  } else if (pm25 > 150 && pm25 <= 250) {
    aqiL = 200;aqiH = 300;bpL = 150;bpH = 250;
  } else if (pm25 > 250 && pm25 <= 350) {
    aqiL = 300;aqiH = 400; bpL = 250; bpH = 350;
  } else if (pm25 > 350) {
    aqiL = 400; aqiH = 500; bpL = 350;bpH = 500;
  }
  //公式aqi = (aqiH - aqiL) / (bpH - bpL) * (desity - bpL) + aqiL;
  aqi = (aqiH - aqiL) / (bpH - bpL) * (pm25 - bpL) + aqiL;
  return aqi;
}

网友A(2017-10-12):
#include <Adafruit_GFX.h>    // Core graphics library
#include <Adafruit_TFTLCD.h> // Hardware-specific library
#include <dht11.h>
dht11 DHT11;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07FF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LCD_CS A3 // Chip Select goes to Analog 3
#define LCD_CD A2 // Command/Data goes to Analog 2
#define LCD_WR A1 // LCD Write goes to Analog 1
#define LCD_RD A0 // LCD Read goes to Analog 0
#define LCD_RESET A4 // Can alternately just connect to Arduino's reset pin
#define DHT11PIN 10 //tmp pin

uint8_t d[28];
uint8_t c;
bool logData = false;
int i=0;
int j=0;
int k=0;
int l=0;
int m=0;
int pm25=0;
int opm25=0;
int pm10=0;
int opm10=0;
int hum=0;
int tem=0;
double Aqi=0;

Adafruit_TFTLCD tft(LCD_CS, LCD_CD, LCD_WR, LCD_RD, LCD_RESET);
// If using the shield, all control and data lines are fixed, and
// a simpler declaration can optionally be used:
// Adafruit_TFTLCD tft;
//Adafruit_GFX_Button buttons[15];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11,OUTPUT);
  pinMode(12,OUTPUT);
  digitalWrite(12,HIGH);
  tft.reset();
  uint16_t identifier = tft.readID();
if(identifier == 0x9325) {
  Serial.println(F("Found ILI9325 LCD driver"));}
  else{Serial.print(F("Unknown LCD driver chip: "));
  return;}
  tft.begin(identifier);
  tft.setRotation(1);
  testtext();

}

void loop() {

  while(Serial.available()){
    int sum=0;
    c=Serial.read();
    if(c==50){c=Serial.read();
      if(c==61){c=Serial.read();
      if(c==0){c=Serial.read();
      if(c=28){c=Serial.read();
      logData=true;}}}}
   if(logData)
      {d[i]=c;  //Serial.print(d[i]); Serial.print(",");Serial.println(i);
       i=i+1;}
   if(i==28){if(j==0){opm25=0;opm10=0;}
     sum=d[0]+d[1]+d[2]+d[3]+d[4]+d[5]+d[6]+d[7]+d[8]+d[9]+d[10]+d[11]+d[12]+d[13]+d[14]+d[15]+d[16]+d[17]+d[18]+d[19]+d[20]+d[21]+d[22]+d[23]+d[24]+d[25];
     if(sum==d[26]*256+d[27]-139){j=j+1;opm25=opm25+d[2]*256+d[3];opm10=opm10+d[4]*256+d[5];}
     sum=0;logData = false;i=0;
     //Serial.print(opm25); Serial.print(",");Serial.print(opm10);Serial.print(",");Serial.println(j);
    }
  }
if(l==0)
{
  dText();
  pm25=opm25/j;pm10=opm10/j;j=0;l=6;
  if(pm25<0)pm25=8;if(pm10<0)pm10=8;
  DHT11.read(DHT11PIN);   //int chk =DHT11.read(DHT11PIN)
  hum=DHT11.humidity;tem=DHT11.temperature;
  uText();
   if(pm25>60)k=k+1;
   if(k>5){digitalWrite(11,HIGH);k=k+1;}
   if(k>360){digitalWrite(11,LOW);k=0;}
   if(pm25<70)m=m+1;
   if(m>=50){digitalWrite(12,LOW);m=m+1;}
   if(m>=400){digitalWrite(12,HIGH);m=0;}
}
//Serial.print((float)DHT11.humidity,2);Serial.print(",");Serial.println((float)DHT11.temperature, 2);
//Serial.print(pm25);Serial.print(",");Serial.println(pm10);
//Serial.print(k);;Serial.print(",");Serial.println(m);//Serial.println(getAQI(umg3));
  l=l-1;delay(800);

}

unsigned long testtext()
{
  tft.fillScreen(BLACK);
  unsigned long start = micros();
  tft.setTextSize(2);tft.println("Tmp:");tft.setCursor(128,50);tft.println("oC");
  tft.setCursor(157,2);tft.print("Pm25:");tft.setCursor(280,35);tft.println("ug");tft.setCursor(280,50);tft.println("/m3");
  tft.setCursor(0,70);  tft.println("Hum:");tft.setCursor(140,120);tft.println("%");
  tft.setCursor(157,70);  tft.println("Aqi:");tft.setCursor(280,105);//tft.println("ug");tft.setCursor(280,120);tft.println("/m3");
  tft.setCursor(0,54);tft.printl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ft.setCursor(150,0);tft.println("|");tft.setCursor(150,12);tft.println("|");tft.setCursor(150,24);tft.println("|");
  tft.setCursor(150,36);tft.println("|");tft.setCursor(150,48);tft.println("|");tft.setCursor(150,60);tft.println("|");
  tft.setCursor(150,72);tft.println("|");tft.setCursor(150,84);tft.println("|");tft.setCursor(150,96);tft.println("|");
  tft.setCursor(150,108);tft.println("|");tft.setCursor(150,120);tft.println("|");
  tft.setCursor(0,150);  tft.setTextColor(GREEN);tft.setTextSize(5);tft.print("Wolf");
  tft.setCursor(155,140);tft.setTextSize(1);tft.setTextColor(RED);tft.print("*");
  tft.setCursor(152,144);tft.print("**");
  tft.setCursor(149,148);tft.print("***");
  tft.setCursor(152,152);tft.print("**");
  tft.setCursor(155,156);tft.print("*");
  tft.setCursor(152,160);tft.setTextSize(2);tft.print("|");
  tft.setCursor(200,150);tft.setTextColor(GREEN);tft.setTextSize(5);tft.println("Hui");
  tft.setTextSize(1);
  tft.println();
  tft.println("Life is troubling my body,but I dealing it like my");
  tft.println("first love.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tft.println("in the life with my blurglecruncheon,");
  tft.println("see if I can or not!");
  return micros() - start;
}
unsigned long uText() {
  uint16_t cpm25 = GREEN;uint16_t cpm10 = GREEN;uint16_t colotm = GREEN;uint16_t colohu = GREEN;double q25=getAQI(pm25);double q10=getAQI(pm10);
   if(pm25<=35)cpm25=WHITE;if(pm25>35&&pm25<=60)cpm25=YELLOW;if(pm25>60&&pm25<=150)cpm25=RED; if(pm25>150&&pm25<250)cpm25=MAGENTA;if(pm25>=250)cpm25=CYAN;
   if(Aqi<=50)cpm10=BLUE;if(Aqi>50&&Aqi<=100)cpm10=YELLOW;if(Aqi>100&&Aqi<=150)cpm10=RED; if(Aqi>150&&Aqi<200)cpm10=MAGENTA;if(Aqi>=200)cpm10=CYAN;
   if(hum<40)colohu=RED;   if(hum>40&&hum<70)colohu=GREEN;if(hum>=70)colohu=BLUE;
   if(tem<=18)colotm=BLUE; if(tem>18&&tem<25)colotm=GREEN;if(tem>=25)colotm=RED;
   if(q25>q10)Aqi=q25;else Aqi=q10;
  tft.setTextSize(4);
  tft.setCursor(200,30); tft.setTextColor(cpm25); tft.println(pm25);
  tft.setCursor(170,100); tft.setTextColor(cpm10);tft.println(Aqi);
  tft.setCursor(50,30);   tft.setTextColor(colotm); tft.println(tem);
  tft.setCursor(50,100);  tft.setTextColor(colohu); tft.println(hum);
}

unsigned long dText()
{
  tft.setCursor(50, 30); tft.setTextColor(BLACK);
  tft.setTextSize(4);  tft.println(tem);
  tft.setCursor(50, 100); tft.println(hum);
  tft.setCursor(200, 30);tft.println(pm25);
  tft.setCursor(170, 100);tft.println(Aqi);

}

double getAQI(double pm25) {
  double aqiL = 0;double aqiH = 0;double bpL = 0;double bpH = 0;double aqi = 0;//根据pm2.5和aqi对应关系分别计算aqi
  if (pm25 >= 0 && pm25 <= 35) {
    aqiL = 0;aqiH = 50;bpL = 0;bpH = 35;
  } else if (pm25 > 35 && pm25 <= 75) {
    aqiL = 50;aqiH = 100;bpL = 35;bpH = 75;
  } else if (pm25 > 75 && pm25 <= 115) {
    aqiL = 100; aqiH = 150;bpL = 75; bpH = 115;
  } else if (pm25 > 115 && pm25 <= 150) {
    aqiL = 150;aqiH = 200;bpL = 115; bpH = 150;
  } else if (pm25 > 150 && pm25 <= 250) {
    aqiL = 200;aqiH = 300;bpL = 150;bpH = 250;
  } else if (pm25 > 250 && pm25 <= 350) {
    aqiL = 300;aqiH = 400; bpL = 250; bpH = 350;
  } else if (pm25 > 350) {
    aqiL = 400; aqiH = 500; bpL = 350;bpH = 500;
  }
  //公式aqi = (aqiH - aqiL) / (bpH - bpL) * (desity - bpL) + aqiL;
  aqi = (aqiH - aqiL) / (bpH - bpL) * (pm25 - bpL) + aqiL;
  return aqi;
}

网友A:
用到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