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人弄过基于stm32数字电压表吗?测量10v~300v,如果懂得话,请赐教下

楼主(2017-10-12):
请教下有人弄过基于stm32数字电压表吗?测量10v~300

网友A:
你会测0-5V吗?

网友B:
电阻降压至0~5v,然后用ad转换显示就可以,交流还得整流,还得有保护电路

楼主(2017-12-19):
引用 网友B:
电阻降压至0~5v,然后用ad转换显示就可以,交流还得整流,还得有保护电路

不懂里面的分压电路,是用电阻分压吗?然后用什么器件选择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