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寄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10-12):
最近经常看到寄生电源,寄生电容,寄生电阻等名词

到底这个寄生是什么意思?最好能讲得通俗易懂

网友A:
并不是原本设计的,而是由其它非特意设计的零件意外产生的。

网友B:

你理解了电容器的结构,就会理解寄生电容了,电容器是两片不相接触的而且大面靠的非常近的金属片做成的。它能隔直流电,传交流电,也就是对直流电呈开路状态,对交流呈短路状态。在电路布线时,那些传输高频电流的导线靠近另外一些导线,这就会产生干扰,产生干扰的原因,就是所说的寄生电容在作怪。两根靠的很近的导线类似一个电容器,当频率越高,产生寄生电容现象越强大。

网友C:
寄生跟强调的是意外性,指不是专门设计成的

实例:头上生的虱子是寄生的

网友D:
由于电路板设计布局及原器件的特性,会出现线路的容性及阻性问题,特别是震荡电路设计要考虑线路容性否则会漂移或不起振。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E:
。在电路布线时,那些传输高频电流的导线靠近另外一些导线,这就会产生干扰,产生干扰的原因,就是所说的寄生电容在作怪。

网友F(2019-02-25):
由于电路板设计布局及原器件的特性,会出现线路的容性及阻性问题,特别是震荡电路设计要考虑线路容性否则会漂移或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