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超声波测距源程序

楼主(2017-10-13):
/*
超声波测距原理:
本产品使用方法简单,一个控制口发一个10US以上的高电平,
就可以在接收口等待高电平输出.一有输出就可以开定时器计时,
当此口变为低电平时就可以读定时器的值,此时就为此次测距的时间,
方可算出距离.如此不断的周期测,就可以达到你移动测量的值了~~
*/

// 操作方法一:在触发口发过20us高电平脉冲后,接收口打开高电平检测中断,一旦进入检测中断就打开定时中断和开定时器,开始计时,检测中断关闭,在定时中断里需要判断接收口是否为低电平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string.h>

unsigned char abc;

sbit pulse=P2^5;
sbit RXD2_MCU=P4^2;          //trig触发信号
sbit TXD2_MCU=P4^3;          //echo回应信号

void delay(void)           //m给定多少,大致就是多少us延迟
{
        unsigned int m;
        for(m=1;m<=200;m++)
        {;}
}
void delay2s(void)           //m给定多少,大致就是多少us延迟
{
        unsigned int m,n,k;
        for(k=1;k<=40;k++)
                for(m=1;m<=200;m++)
                        for(n=1;n<=200;n++);
}

void delay100us(void)           //m给定多少,大致就是多少us延迟
{
        unsigned int m;
        for(m=1;m<=10;m++)
        {;}
}

void main(void)
{
        RXD2_MCU=0;
        delay2s();
        delay2s();
        delay2s();
        delay2s();
        delay2s();
        RXD2_MCU=1;
        delay100us();
        RXD2_MCU=0;

        while(1)
        {

#if 0
                pulse=1;
                delay();
                pulse=0;
                delay();
#endif

        }
}

http://www.51hei.com/bbs/dpj-95918-1.html

网友A:
楼主,你这是抄我的啊,。。。。算了,你展示吧。。。

网友B(2018-03-05):
代码注释明显有问题,抄的时候注意。要对代码理解完善。最好加上自己的想法。

网友C(2019-07-31):
不行啊你这个,有一点坑,只有延时了,定时器清零还有计算公式呢?

网友D:
那这个原创帖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