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机是怎么通过两根线传输拨号信息和语音信息的?

楼主(2017-10-13):
疑惑如标题:
传统的拨号电话机,是怎么发送接收拨号信息?
怎么传输语音信息?
语音与拨号信息是逻辑电平还是模拟信号?
为什么拨号与语音不会相互干扰,只有两根线?

网友A:
老实电话机有一个解码器,将通过电话线传输来的信号,通过调制和解调,滤除原来的载波,留下语言信号,在通过听筒播放出来,此过程全是模拟信号

网友A:
分为两条线怎么相互干扰,处理的模块都不一样,不会的

网友B:
老点的模拟电话:当拿起电话筒时,连接的“总机”先只接收脉冲信号(每个按键都有标准的脉冲个数),“总机”再根据脉冲数确认打开哪个电话的继电器,并发出呼叫信号(都是脉冲),当应答电话接通时,双方电话就变为低电压,“总机”就会通过话筒的电流变化信号开始传输通话。
再老点的就靠人工接线了。

网友C:
楼主需要补充载波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