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编译,语法没有错误 懂的人帮忙看一下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编译,语法没有错误。用的at89c51

网友A(2017-10-13):
能传上来看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传上来看看吗。

已上传,希望可以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上传,希望可以帮忙看一下

uint x;y;这句的X后面的;改成,逗号就可以了。变成uint x,y;     这样就没有错了。还有程序语中句少两个大括号}}。你得添加上去。你找找看是那里少了。

网友C:
第33行:           second--; //秒减1 },大括号被注释掉了。

程序的总结尾处少了一个大括弧。

网友D: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m1=P3^1;   //主持人按键答对加分,按一下加一分
sbit m2=P3^2;   //答错减分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k7=P1^6;
sbit k8=P1^7;  //选手按键
sbit k=P3^0;  //主持人按键开始
sbit beep=P3^7;   //蜂鸣器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0-9代码
uchar shiwei,gewei,xuanshou,count,i,second;
uchar score1,score2,score3,score4,score5,score6,score7,score8;//选手1~8的分数
uint t,m,n,a,a1,a2,a3,a4,a5,a6,a7,a8;

void Timer()
{
  TMOD|=0x01;
  TH0=0xd8;  //初值55536,计数10000次,每次1US,总计10ms
  TL0=0xf0;
  IE=0x82;  //这里是中断优先级控制EA=1(开总中断),ET0=1(定时器0允许中断),这里用定时器0来定时
  TR0=1;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为定时中断TR0
{
  TH0=0xd8;  //重新赋值
  TL0=0xf0;
  count++;
  if(count==100) //100*10ms=1秒
  {
    count=0;
    second--; //秒减1
  }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display (uchar shiwei,gewei,xuanshou) //显示函数
{
  P2=0xfe;    //打开显示时间十位的位选
  P0=shiwei;  //显示十位
  delay(5);
  P2=0xfd;           //个位位选
  P0=gewei;
  delay(5);
  P2=0xf7;    //选手位选
  P0=xuanshou;
  delay(5);
}

void dis(void)
{
  shiwei=tab[second/10];
  gewei=tab[second%10];
  xuanshou=tab[i];
  display(shiwei,gewei,xuanshou);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P2=0x04;
  P0=0x3f;
  t=0;
  beep=0;
  i=0;
  second=29;
  score1=60;
  score2=60;
  score3=60;
  score4=60;
  score5=60;
  score6=60;
  score7=60;
  score8=60;
  a1=1;
  a2=1;
  a3=1;
  a4=1;
  a5=1;
  a6=1;
  a7=1;
  a8=1;
}

void main()
{
  init();
  if(k==0)  //主持人按下开始键
  {
    Timer();
    delay(10);
    while(!k);
    while(1)
    {
      dis();
      m=0;
      n=0;
      if(second==10){beep=1; delay(500); beep=0;}
      if(second==0) {TR0=0; n=1;
        if(k==0)
        {beep=1; delay(500); beep=0; second=29; TR0=1; m=1;}
      }
      if(n==0)
      {  if(k1==0) {delay(5);if(k1==0);while(!k1);t=1;}
        else if(k2==0) {delay(5);if(k2==0);while(!k2);t=2;}
        else if(k3==0) {delay(5);if(k3==0);while(!k2);t=3;}
        else if(k4==0) {delay(5);if(k4==0);while(!k2);t=4;}
        else if(k5==0) {delay(5);if(k5==0);while(!k2);t=5;}
        else if(k6==0) {delay(5);if(k6==0);while(!k2);t=6;}
        else if(k7==0) {delay(5);if(k7==0);while(!k2);t=7;}
        else if(k8==0) {delay(5);if(k8==0);while(!k2);t=8;}
        else if(k==0)  {delay(5);if(k==0);while(!k);t=0;i=0;second=29;beep=1;delay(500);beep=0;TR0=1;}
      }
      while(t)
      { if(m==0) //开关,保证程序只执行一次
        {   switch(t)
          {
          case 1:
            {  TR0=0;i=1;second=0;beep=1;delay(500);beep=0;
              a1=0;a2=1;a3=1;a4=1;a5=1;a6=1;a7=1;a8=1;m=1;break;
            }
          case 2:
            {   TR0=0;i=2;second=0;beep=1;delay(500);beep=0;
              a2=0;a1=1;a3=1;a4=1;a5=1;a6=1;a7=1;a8=1;m=1;break;
            }
          case 3:
            {   TR0=0;i=3;second=0;beep=1;delay(500);beep=0;
              a3=0;a1=1;a2=1;a4=1;a5=1;a6=1;a7=1;a8=1;m=1;break;
            }
          case 4:
            {   TR0=0;i=4;second=0;beep=1;delay(500);beep=0;
              a4=0;a1=1;a2=1;a3=1;a5=1;a6=1;a7=1;a8=1;m=1;break;
            }
          case 5:
            {   TR0=0;i=5;second=0;beep=1;delay(500);beep=0;
              a5=0;a1=1;a2=1;a3=1;a4=1;a6=1;a7=1;a8=1;m=1;break;
            }
          case 6:
            {   TR0=0;i=6;second=0;beep=1;delay(500);beep=0;
              a6=0;a1=1;a2=1;a3=1;a4=1;a5=1;a7=1;a8=1;m=1;break;
            }
          case 7:
            {  TR0=0;i=7;second=0;beep=1;delay(500);beep=0;
              a7=0;a1=1;a2=1;a3=1;a4=1;a5=1;a6=1;a8=1;m=1;break;
            }
          case 8:
            {   TR0=0;i=8;second=0;beep=1;delay(500);beep=0;
              a8=0;a1=1;a2=1;a3=1;a4=1;a5=1;a6=1;a7=1;m=1;break;
            }
          }
        }
        if(a1==0) //选手1的分数
        {
          second=score1;
          dis();
          if(m1==0) {delay(5);if(m1==0);while(!m1);beep=1;delay(100);beep=0;            score1+=1;if(score1==99)score1=60;}
          else if(m2==0) {delay(5);if(m2==0);while(!m2);beep=1;delay(100);                beep=0;score1-=1;if(score1==0)score1=60;}
          dis();
        }
        else if(a2==0)
        {
          second=score2;
          dis();
          if(m1==0) {delay(5);if(m1==0);while(!m1);beep=1;delay(100);beep=0;            score2+=1;if(score2==99)score2=60;}
          else if(m2==0) {delay(5);if(m2==0);while(!m2);beep=1;delay(100);                beep=0;score2-=1;if(score2==0)score2=60;}
          dis();
        }
        else if(a3==0)
        {
          second=score3;
          dis();
          if(m1==0) {delay(5);if(m1==0);while(!m1);beep=1;delay(100);beep=0;            score3+=1;if(score3==99)score3=60;}
          else if(m2==0) {delay(5);if(m2==0);while(!m2);beep=1;delay(100);                beep=0;score3-=1;if(score3==0)score3=60;}
          second=score3;
          dis();
        }
        else if(a4==0)
        {
          second=score4;
          dis();
          if(m1==0) {delay(5);if(m1==0);while(!m1);beep=1;delay(100);beep=0;            score4+=1;if(score4==99)score4=60;}
          else if(m2==0) {delay(5);if(m2==0);while(!m2);beep=1;delay(100);                beep=0;score4-=1;if(score4==0)score4=60;}
          second=score4;
          dis();
        }
        else if(a5==0)
        {
          second=score5;
          dis();
          if(m1==0) {delay(5);if(m1==0);while(!m1);beep=1;delay(100);beep=0;            score5+=1;if(score5==99)score5=60;}
          else if(m2==0) {delay(5);if(m2==0);while(!m2);beep=1;delay(100);                beep=0;score5-=1;if(score5==0)score5=60;}
          second=score5;
          dis();
        }
        else if(a6==0)
        {
          second=score6;
          dis();
          if(m1==0) {delay(5);if(m1==0);while(!m1);beep=1;delay(100);beep=0;            score6+=1;if(score6==99)score6=60;}
          else if(m2==0) {delay(5);if(m2==0);while(!m2);beep=1;delay(100);                beep=0;score6-=1;if(score6==0)score6=60;}
          second=score6;
          dis();
        }
        else if(a7==0)
        {
          second=score7;
          dis();
          if(m1==0) {delay(5);if(m1==0);while(!m1);beep=1;delay(100);beep=0;            score7+=1;if(score7==99)score7=60;}
          else if(m2==0) {delay(5);if(m2==0);while(!m2);beep=1;delay(100);              beep=0;score7-=1;if(score7==0)score7=60;}
          second=score7;
          dis();
        }
        else if(a8==0)
        {
          second=score8;
          dis();
          if(m1==0) {delay(5);if(m1==0);while(!m1);beep=1;delay(100);beep=0;            score8+=1; if(score8==99)score8=60;}
          else if(m2==0) {delay(5);if(m2==0);while(!m2);beep=1;delay(100);                beep=0;score8-=1; if(score8==0)score8=60;}
          second=score8;
          dis();
        }
        if(k==0){i=0;t=0;second=29;beep=1;delay(500);beep=0;TR0=1;}
        while(!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