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屏万年历2.2寸SIP接口中LED屏+ds3231+15w4k58s4带24节气及节日

楼主(2017-10-13):
用2.2寸SPI接口的彩色TFT液晶DIY个彩屏万年历,带24节气及节日。
    有位坛友前些时说DIY个彩屏万年历,到现在还没见影踪。我来放一个用2.2寸SPI接口的彩色TFT液晶制作的万年历,这个万年历是下一个制作的时钟部份以下是图片本制作是用STC的单片机,采用它的硬件SPI接口,p10接个10K的NTC测温电阻,上接10k电阻VCC,下接10K电阻,10K电阻下接地。{vcc10k+10K的NTC测温电阻+p10,p10+10K电阻下接地,各脚的接法在程序有注悉,可以在程序头更改显示的颜色。开关的使用在程序也有注释。由于程序刚写完就发贴,只简单测试,所以可能用BUG。
单片机用STC15W4K58s4,晶振用22.1M
//用单片机的硬件SPI接口,液晶是2.2寸SPI接口, 分辨率:176*220, 驱动IC:ILI9225
//LCD接口与单片机接法    LCD        单片机
//                      CLK        P1^5
//                      SDI        P1^3
//                      RS         P0^4
//                      RET        P0^1
//                      CS         P0^0
//                      LED        VCC
//
//DS3231与单片机接法     SCL接P0^3,      SDA接 P0^2
//开关P23,长按进入调整操作,短按改变调整项目,再长按保存参数,开关P25为参数减,开关P24为参数加

原理图:

//彩屏万年历,带节日节气农历。
//单片机用STC15W4K58s4,晶振用22.1M
//用单片机的硬件SPI接口,液晶是2.2寸SPI接口, 分辨率:176*220, 驱动IC:ILI9225
//LCD接口与单片机接法    LCD        单片机
//                      CLK        P1^5
//                      SDI        P1^3
//                      RS         P0^4
//                      RET        P0^1
//                      CS         P0^0
//                      LED        VCC
//
//DS3231与单片机接法     SCL接P0^3,      SDA接 P0^2
//开关P23,长按进入调整操作,短按改变调整项目,再长按保存参数,开关P25为参数减,开关P24为参数加
#include <STC15W4Kxx.h>
#include <main.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GRAY0   0xEF7D           //灰色0 3165 00110 001011 00101
#define GRAY1   0x8410              //灰色1      00000 000000 00000
#define GRAY2   0x4208              //灰色2  1111111111011111
//以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改变颜色
#define BACKcolor   0xEF70              //背境色
#define TIMEcolor   0xf800              //时钟色
#define RILIcolor   0x001f              //日历色
#define WEEK67color   0xf800              //星期67色
#define WEEK67BACKcolor  0xffff             //星期67底色
#define WEEK15color   0x0000              //星期15色
#define WEEK15BACKcolor   0xffff              //星期15底色
#define WEEKcolor   0x0000              //星期表文字色
#define WEEKBACKcolor   0xEF70              //星期表文字底色
#define WEEKSELcolor   0xf800              //星期表选中色

sbit BINmanA=P2^5;
sbit BINmanB=P2^4;//编码
sbit KEY1=P2^3;

unsigned char jisu,usbjisu,jisu2;
bit kong05,kong02,time05s,time02s,t_1224ji,taosaxi;
unsigned char t_hour,t_min,t_sec,t_xingqi,t_year,t_moon, t_date,t_temp;
unsigned char  t_hourold,t_minold,t_secold,t_xingqiold,t_yearold,t_moonold, t_dateold,t_tempold;//由于LCD过慢,所以没变化就不刷新。
unsigned char panmavol, keyval,oldkey;
unsigned int keyjixu;
unsigned char disppagevol,timetaovol,taosaxivol;
unsigned int TEMPnow;
bit panmaoldA=1,panmaoldB=1;
//外部引用农历
extern void Conversion(bit c,unsigned char year,unsigned char month,unsigned char day);
extern data unsigned char 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长延时程序,延时t毫秒,STC 1T单片机11.0592M晶振I值为648,22.1I值为1298,12MI值为705,27.648M I值为1622。
{
         unsigned int i;
         while(t--)
           {
                for(i=1298;i>0;i--);
           }
}
void delay1() //
{
         unsigned int i;
                for(i=340;i>0;i--);

}
/*********************读取时间**********************/
void Readtime()
{
        unsigned char temppp;//需把BCD码转为十进制,方便处理。
  temppp=I2CReadAdd(0x00);//秒
  t_sec=(temppp/16)*10+temppp%16;
  temppp=I2CReadAdd(0x01);//分
        t_min=(temppp/16)*10+temppp%16;
  temppp=I2CReadAdd(0x02);  //时
        t_hour=(temppp/16)*10+temppp%16;
        //t_xingqi=I2CReadAdd(0x03);//星期
  temppp=I2CReadAdd(0x04);  //日
        t_date=(temppp/16)*10+temppp%16;
  temppp=I2CReadAdd(0x05); //月
        t_moon=(temppp/16)*10+temppp%16;
  temppp=I2CReadAdd(0x06);  //年
        t_year=(temppp/16)*10+temppp%16;
        t_temp=I2CReadAdd(0x11);//温度

        //t_xingqi= PGday(2000+t_year,t_moon,t_date);//星期计算,
  //Conversion(0,((t_year/10)*16+t_year%10),((t_moon/10)*16+t_moon%10),((t_date/10)*16)+t_date%10);        //注意,输入的是BCD码,算出来的也是BCD码,入数是要注意。
}
//======================EEPROW偏程==============================
//写字节时,可以将原有数据中的1改为0,无法将0改为1,只能使用擦除命令将0改为1
//应注意,擦除命令会将整个扇区擦除
//由于擦除会将整个扇区擦除,为了方便写,所以这里用第二扇区存第一屏的状态,
//第三扇区存定时1的5个时间,每个时间有启用、开时间、关时间、星期(8b)
//第四扇区存定时6-10,第5扇区存温度值,
// 第二扇区地址0x0200-0x03ff,0x0400-0x05ff,0x0600-0x07ff,0x0800-0x09ff.
void IAPIDLE()
{
    IAP_CMD = 0;      //关闭令,保护
    IAP_CONTR = 0;    //关EEPROM,保护
    IAP_TRIG = 0;
    IAP_ADDRL = 0;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0X80;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
unsigned char readEEP(unsigned int adddata)
{        //读取
        unsigned char eerdata;
        IAP_CONTR=0X83;//设置等待时间,1MHz以下取7,2M以下取6,3M取5,6M取4,12M取3,20M取2,24M取1,30M取0,前导1表示许档IAP
        IAP_CMD = 1;      //读取值1,写取2,擦除取3,擦除时按所在字节整个扇区撺除
        IAP_ADDRL = adddata;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adddata>>8;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TRIG = 0x5A;  //先送5A
    IAP_TRIG = 0xA5;  //先送5A再送A5立即触发
        _nop_();
        eerdata=IAP_DATA;
        IAPIDLE();
        return eerdata;
}
void writeEEP(unsigned int adddata, unsigned char eerdata)
{//写入
  IAP_CONTR=0X83;//设置等待时间,
  IAP_CMD = 2;      //读取值1,写取2,擦除取3,擦除时按所在字节整个扇区撺除
  IAP_ADDRL = adddata;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adddata>>8;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DATA=        eerdata;//传入数据
  IAP_TRIG = 0x5A;  //先送5A
  IAP_TRIG = 0xA5;  //先送5A再送A5立即触发
  _nop_();
  IAPIDLE();
}
void eraseEEP(unsigned int adddata)
{ //擦除
   IAP_CONTR=0X83;//设置等待时间,
  IAP_CMD = 3;      //读取值1,写取2,擦除取3,擦除时按所在字节整个扇区撺除
  IAP_ADDRL = adddata;    //设置读取地址的低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ADDRH = adddata>>8; //设置读取地址的高字节,地址改变才需要设置
  IAP_TRIG = 0x5A;  //先送5A
  IAP_TRIG = 0xA5;  //先送5A再送A5立即触发
  _nop_();
  IAPIDLE();
}
void writeDAT()
{
        //unsigned char i;
        eraseEEP(0x0200);
  writeEEP(0x0200, t_1224ji);//24小时制,0为24小时,1为12小时制

}
void sysintEEP()
{
        //unsigned char i;
        t_1224ji=readEEP(0x0200);

}

//以下为AD检测
void ADCINT()
{

   P1ASF=0x01;//设置 P1低2位为AD口,根据实际设置。
   ADC_RES=0;//ad清0
   //AUXR1=0x04;//设置数据方式,低8位+高2位方式,易于运算。
   CLK_DIV=0X20;//由于408AS与204E不同,需写成这。
        delay(1);
}
/*void ADCINT1()
{//这个主要用于读内部第九路AD,是1.9V的基准
   P1ASF=0x00;//设置 P1低2位为AD口,根据实际设置。
   ADC_RES=0;//ad清0
   //AUXR1=0x04;//设置数据方式,低8位+高2位方式,易于运算。
   CLK_DIV=0X20;//由于408AS与204E不同,需写成这。
        delay(1);
}*/
unsigned int ADCwrite(unsigned ch)
{ //由于所检测的电压不用快,所以采用查询或延时法,没用中断法。 ch值从0-7,对应为P10-P17
        unsigned int x;
        ADC_CONTR=0x88+ch;//设置启动 ,用慢速采集
        //查询法。查询是否完成AD,由于是单片机内的,如出错单片机也出错,所以没做跳开处理。
        while ( !(ADC_CONTR & 0x10) );//等待A/D转换结束(ADC_FLAG==0)
        ADC_CONTR &= 0xE7;             //11100111,置ADC_FLAG=0清除结束标记, 置ADC_START=0关闭A/D 转换
        //delay(1);//延时法。由于设置及晶振的原因,大约为20US完成过程。这里延时1MS
          x=ADC_RES*256+ADC_RESL;

  return x;
}
//AD采集
void nowtempAD()
{//采用采集10次取平均值,

  unsigned char x;
  TEMPnow=0;
  for(x=0;x<10;x++)//采集10次。
  {
                TEMPnow=TEMPnow+ADCwrite(0);
                delay1();
        }

        //以下为计算

        for(x=0;x<110;x++)//查表计算室温
  {
  if( (TEMPnow/10)<=temppiao[x]) break;//并且退出查表
  }
        TEMPnow=x-11;
        if(TEMPnow>99)TEMPnow=99;

}
unsigned char jieqijisuan(unsigned char yeardat,unsigned char moondat,unsigned char daydat)
{//参数1为年值,2为月,3为日
    unsigned char k=0;
    if(daydat==jieqi[yeardat*24+(moondat-1)*2])k=(moondat-1)*2+1;
    if(daydat==jieqi[yeardat*24+(moondat-1)*2+1])k=(moondat-1)*2+2;
    return k;
}

void jieqidisp()
{   //显示判断方法,先判断是不是节日,以农历节日优先于公历节日,
  //如不是节日,就判断是不是24节气的前3天内,如是就显示节气,如不是就显示农历。
   unsigned char jj,tmpe;
   jj=0;//作为显示优先状态字
        //以下组合文字,先节日,再24节气,再农历。
   //农历1月1,1月15,5月5,8月15,9月9 分别为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
   //公历 1月1, 2月14,  3月8,  5月1,  5月4,   6月1,  7月1,  8月1, 9月10,  10月1,  12月25
   //     元旦  情人节  妇女节 劳动节 青年节 儿童节 建党节 建军节 教师节 国庆节  圣诞节
        if(month_moon==18&&day_moon==41)// 12月29春节 农历节日优先,农历以BCD码显示
        {//显示 廿九

           disp16x16(72,104,&dispjieri,43,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41,RILIcolor,BACKcolor);
           jj=1;
        }
        if(month_moon==18&&day_moon==48)// 春节 12月30农历节日优先,农历以BCD码显示
        {//显示 年卅
     disp16x16(72,104,&DISPdat16x16,2,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44,RILIcolor,BACKcolor);
           jj=1;
        }
           if(month_moon==1&&day_moon==1)// 春节 农历节日优先,农历以BCD码显示
        {//显示 初一
            disp16x16(72,104,&dispjieri,32,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33,RILIcolor,BACKcolor);
           jj=1;
        }
        if(month_moon==1&&day_moon==2)// 春节 农历节日优先,农历以BCD码显示
        {//显示 初二
           disp16x16(72,104,&dispjieri,32,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34,RILIcolor,BACKcolor);
           jj=1;
        }
        if(month_moon==1&&day_moon==3)// 春节 农历节日优先,农历以BCD码显示
        {//显示 初三
            disp16x16(72,104,&dispjieri,32,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35,RILIcolor,BACKcolor);
           jj=1;
        }
           if(month_moon==1&&day_moon==21)// 元宵节 农历以BCD码显示 15即为21
        {//显示 今日元宵节
                  disp16x16(72,104,&dispjieri,4,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5,RILIcolor,BACKcolor);
           jj=1;
        }
           if(month_moon==5&&day_moon==5)// 端午节
        {//显示 今日端午节
                  disp16x16(72,104,&dispjieri,16,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17,RILIcolor,BACKcolor);
           jj=1;
        }
        if(month_moon==8&&day_moon==21)// 中秋节
        {//显示 今日中秋节
                 disp16x16(72,104,&dispjieri,22,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23,RILIcolor,BACKcolor);
           jj=1;
        }
        if(month_moon==9&&day_moon==9)// 重阳节
        {//显示 今日重阳节
                  disp16x16(72,104,&dispjieri,28,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29,RILIcolor,BACKcolor);
           jj=1;
        }

        if(jj==0)
        {//当显示优先字jj为0,即没有农历的节日时,就判断公历节日
        //公历 1月1, 2月14,  3月8,  5月1,  5月4,   6月1,  7月1,  8月1, 9月10,  10月1,  12月25
   //     元旦  情人节  妇女节 劳动节 青年节 儿童节 建党节 建军节 教师节 国庆节  圣诞节
          if(t_moon==1&&t_date==1)// 元旦
          {//显示 元旦
                 disp16x16(72,104,&dispjieri,0,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1,RILIcolor,BACKcolor);
           jj=2;
          }
          if(t_moon==2&&t_date==14)// 情人节
          {//显示 情人节
                        disp16x16(72,104,&dispjieri,6,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7,RILIcolor,BACKcolor);
           jj=2;
          }
          if(t_moon==3&&t_date==8)// 妇女节
          {//显示 妇女节
                        disp16x16(72,104,&dispjieri,8,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9,RILIcolor,BACKcolor);
           jj=2;
          }
          if(t_moon==5&&t_date==1)// 劳动节
          {//显示 今日劳动节
                        disp16x16(72,104,&dispjieri,10,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11,RILIcolor,BACKcolor);
           jj=2;
          }
          if(t_moon==5&&t_date==4)// 青年节
          {//显示 今日青年节
                        disp16x16(72,104,&dispjieri,12,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13,RILIcolor,BACKcolor);
           jj=2;
          }
          if(t_moon==6&&t_date==1)// 儿童节
          {//显示 今日儿童节
                        disp16x16(72,104,&dispjieri,14,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15,RILIcolor,BACKcolor);
           jj=2;
          }
          if(t_moon==7&&t_date==1)//  建党节
          {//显示 今日建党节
                        disp16x16(72,104,&dispjieri,18,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19,RILIcolor,BACKcolor);
           jj=2;
          }
          if(t_moon==8&&t_date==1)// 建军节
          {//显示 今日建军节
                        disp16x16(72,104,&dispjieri,20,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21,RILIcolor,BACKcolor);
           jj=2;
          }
          if(t_moon==9&&t_date==10)// 教师节
          {//显示 今日教师节
                disp16x16(72,104,&dispjieri,24,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25,RILIcolor,BACKcolor);
           jj=2;
          }
          if(t_moon==10&&t_date==1)// 国庆节
          {//显示 今日国庆节
                        disp16x16(72,104,&dispjieri,26,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27,RILIcolor,BACKcolor);
           jj=2;
          }
           if(t_moon==12&&t_date==25)// 圣诞节
          {//显示 今日圣诞节
                disp16x16(72,104,&dispjieri,30,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ri,31,RILIcolor,BACKcolor);
           jj=2;
          }

        }

        if(jj==0)//如果还是0,即上面的节都不存在,就判断24节气
        { //由于每月只有2个节气,
                tmpe=jieqijisuan(t_year,t_moon,t_date);
                if(tmpe>0)
                {
                        jj=3;
                        disp16x16(72,104,&dispjieqi,(tmpe-1)*2,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20,&dispjieqi,(tmpe-1)*2+1,RILIcolor,BACKcolor);

                }

        }

        if(jj==0)
        {//如果以上都不是,显示空
          Lcd_Clear(72,104,16,32,BACKcolor);
  }
}

void tinjidegan()
{
        //农历年
        //以下计算天干地支,计算方法,年-3后求10余数为天干,年-3后求12余数为地支,注意是字表从1-10,
        unsigned char temp1;
        temp1=(2000+t_year-3)%10;
        if(temp1==0)
        {
                temp1=9;
        }
        else
        {
                temp1=temp1-1;
        }

        disp16x16(16,136,&tiangan,temp1,RILIcolor,BACKcolor);//天干

        temp1=(2000+t_year-3)%12;
        if(temp1==0)
        {
                temp1=9;
        }
        else
        {
                temp1=temp1-1;
        }

        disp16x16(32,136,&dizhi,temp1,RILIcolor,BACKcolor);//地支
        disp16x16(48,136,&shuxiang,temp1,RILIcolor,BACKcolor);//属相
}
void disppage1(bit alldisp)
{//时钟页,参数为1时,全部刷新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temp3;
        if(alldisp==1)
        {
                Lcd_Clearall(BACKcolor);//清屏
                //日历方框及方框内的星期-20年月等
                disp8x16(8,72,&DISPdat8x16,2,RILIcolor,BACKcolor);//2
          disp8x16(16,72,&DISPdat8x16,0,RILIcolor,BACKcolor);//0
                disp8x16(40,72,&DISPdat8x16,16,RILIcolor,BACKcolor);//-
                disp8x16(64,72,&DISPdat8x16,16,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8,88,&DISPdat16x16,0,RILIcolor,BACKcolor);//星期
          disp16x16(24,88,&DISPdat16x16,1,RILIcolor,BACKcolor);
                disp8x16(80,88,&DISPdat8x16,21,RILIcolor,BACKcolor);//c
                disp16x16(64,136,&DISPdat16x16,2,RILIcolor,BACKcolor);//年

                //星期表
                disp16x16(96,64,&DISPweektu,0,WEEK67color,WEEK67BACKcolor);
                disp16x16(114,64,&DISPweektu,1,WEEK15color,WEEK15BACKcolor);
                disp16x16(132,64,&DISPweektu,2,WEEK15color,WEEK15BACKcolor);
                disp16x16(150,64,&DISPweektu,3,WEEK15color,WEEK15BACKcolor);
                disp16x16(168,64,&DISPweektu,4,WEEK15color,WEEK15BACKcolor);
                disp16x16(186,64,&DISPweektu,5,WEEK15color,WEEK15BACKcolor);
                disp16x16(204,64,&DISPweektu,6,WEEK67color,WEEK67BACKcolor);
                showGUI1(RILIcolor,BACKcolor);
        }
        //时钟 秒闪
        if(time05s==1&&timetaovol==0)
        {
          Lcd_Clear(64,0,14,64,BACKcolor);
                Lcd_Clear(142,0,14,64,BACKcolor);
        }
        else
        {
                disp14x64din(64,0,TIMEcolor,BACKcolor);
          disp14x64din(142,0,TIMEcolor,BACKcolor);
        }
        //时
        if(t_hourold!=t_hour||alldisp==1||timetaovol==5||(taosaxi==1&&taosaxivol==6))
        {//由于LCD刷新慢,所以如没变化就不刷新
                if(time05s==1&&timetaovol==5)
                {
                        Lcd_Clear(0,0,64,64,BACKcolor);
                }
                else
                {
                        if(taosaxi==1&&taosaxivol==6)taosaxi=0;//清刷新值,防止再次刷新
                        if(t_1224ji==1)
             {//为12小时制,
                           if(t_hour<12)
                     {
                             if(t_hour==0)
                             {//显12小时
                                                 disp32x64(0,0,&DISPdat8x16,1,TIMEcolor,BACKcolor);//
                  disp32x64(32,0,&DISPdat8x16,2,TIMEcolor,BACKcolor);

                                         }
                            else
                                         {
                                                disp32x64(0,0,&DISPdat8x16,t_hour/10,TIMEcolor,BACKcolor);//
                  disp32x64(32,0,&DISPdat8x16,t_hour%10,TIMEcolor,BACKcolor);
                                         }

                                 }
                                 else
                                 {
                                        if(t_hour==12)
                             {
                                                 disp32x64(0,0,&DISPdat8x16,1,TIMEcolor,BACKcolor);//
                  disp32x64(32,0,&DISPdat8x16,2,TIMEcolor,BACKcolor);
                                         }
                                         else
                                         {
                                                 disp32x64(0,0,&DISPdat8x16,(t_hour-12)/10,TIMEcolor,BACKcolor);//
                  disp32x64(32,0,&DISPdat8x16,(t_hour-12)%10,TIMEcolor,BACKcolor);

                                         }

                                 }
                         }
                         else
                         {//24小时制
                                disp32x64(0,0,&DISPdat8x16,t_hour/10,TIMEcolor,BACKcolor);//参数1为列,2为行,3为字模,4为字号,5为字颜色,6为底色
              disp32x64(32,0,&DISPdat8x16,t_hour%10,TIMEcolor,BACKcolor);
                         }
                }
        }
        //分
        if(t_minold!=t_min||alldisp==1||timetaovol==6||(taosaxi==1&&taosaxivol==7))
        {//由于LCD刷新慢,所以如没变化就不刷新
                if(time05s==1&&timetaovol==6)
                {
                        Lcd_Clear(78,0,64,64,BACKcolor);
                }
                else
                {
                        if(taosaxi==1&&taosaxivol==7)taosaxi=0;//清刷新值,防止再次刷新
           disp32x64(78,0,&DISPdat8x16,t_min/10,TIMEcolor,BACKcolor);
           disp32x64(110,0,&DISPdat8x16,t_min%10,TIMEcolor,BACKcolor);
                }
        }
        //秒
        if(t_secold!=t_sec||alldisp==1||timetaovol==7||(taosaxi==1&&taosaxivol==1))
        {//由于LCD刷新慢,所以如没变化就不刷新
                if(time05s==1&&timetaovol==7)
                {
                        Lcd_Clear(156,0,64,64,BACKcolor);
                }
                else
                {
                        if(taosaxi==1&&taosaxivol==1)taosaxi=0;
                        disp32x64(156,0,&DISPdat8x16,t_sec/10,TIMEcolor,BACKcolor);
            disp32x64(188,0,&DISPdat8x16,t_sec%10,TIMEcolor,BACKcolor);
                }
        }

        //年
        if(t_yearold!=t_year||alldisp==1||timetaovol==1||(taosaxi==1&&taosaxivol==2))
        {
                if(time05s==1&&timetaovol==1)
                {
                        Lcd_Clear(24,72,16,16,BACKcolor);
                }
                else
                {
                        if(taosaxi==1&&taosaxivol==2)taosaxi=0;
          disp8x16(24,72,&DISPdat8x16,t_year/10,RILIcolor,BACKcolor);
          disp8x16(32,72,&DISPdat8x16,t_year%10,RILIcolor,BACKcolor);
                }
        }
        //月
        if(t_moonold!=t_moon||alldisp==1||timetaovol==2||(taosaxi==1&&taosaxivol==3))
        {
                if(time05s==1&&timetaovol==2)
                {
                        Lcd_Clear(48,72,16,16,BACKcolor);
                }
                else
                {
                        if(taosaxi==1&&taosaxivol==3)taosaxi=0;
           disp8x16(48,72,&DISPdat8x16,t_moon/10,RILIcolor,BACKcolor);
           disp8x16(56,72,&DISPdat8x16,t_moon%10,RILIcolor,BACKcolor);
                }
        }
        //日
        if(t_dateold!=t_date||alldisp==1||timetaovol==3||(taosaxi==1&&taosaxivol==4))
        {
                if(time05s==1&&timetaovol==3)
                {
                        Lcd_Clear(72,72,16,16,BACKcolor);
                }
                else
                {
                        if(taosaxi==1&&taosaxivol==4)taosaxi=0;
           disp8x16(72,72,&DISPdat8x16,t_date/10,RILIcolor,BACKcolor);
           disp8x16(80,72,&DISPdat8x16,t_date%10,RILIcolor,BACKcolor);
                }
        }
        //星期
        t_xingqi= PGday(2000+t_year,t_moon,t_date);//星期计算,
        if(t_xingqiold!=t_xingqi||alldisp==1)
        {
        disp16x16(40,88,&DISPWEEK,t_xingqi,RILIcolor,BACKcolor);
        }
        //温度
        if(t_tempold!=TEMPnow||alldisp==1)
        {
        disp8x16(64,88,&DISPdat8x16,TEMPnow/10,RILIcolor,BACKcolor);
        disp8x16(72,88,&DISPdat8x16,TEMPnow%10,RILIcolor,BACKcolor);
        }
        //日期 (上午下午,节气等)
        if(t_dateold!=t_date||alldisp==1)
        {
        disp16x32(32,104,&DISPdat8x16,t_date/10,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32(48,104,&DISPdat8x16,t_date%10,RILIcolor,BACKcolor);
        }
        //左上下午

        if(t_hourold!=t_hour||alldisp==1)
        {
                if(t_hour>11)
                {
                disp16x16(8,120,&DISPdat16x16,6,RILIcolor,BACKcolor);//小时发生变化才变
                }
                else
                {
                        disp16x16(8,120,&DISPdat16x16,5,RILIcolor,BACKcolor);//小时发生变化才变
                }

        }

        if(t_yearold!=t_year||t_moonold!=t_moon||t_dateold!=t_date||alldisp==1)
        {

  Conversion(0,((t_year/10)*16+t_year%10),((t_moon/10)*16+t_moon%10),((t_date/10)*16)+t_date%10);        //注意,输入的是BCD码,算出来的也是BCD码,入数是要注意。
        //右节气
        jieqidisp();
        //农历年
        tinjidegan();
        //农历月日month_moon/16day_moon/16
                //为了保证能居中显示,需先判断有多少个字,然后进行针对性编写
        if(month_moon<0x11)
         {//一到十月
     if(day_moon<0x11||day_moon==0x20||day_moon==0x30)
                 {//3个字,注意当日为20或30时,也是3个字
                         Lcd_Clear(8,152,16,16,BACKcolor);
        if(month_moon==0x10)
                                {
        disp16x16(24,152,&dispjieri,42,RILIcolor,BACKcolor);
                                }
                                else
                                {
        disp16x16(24,152,&dispjieri,month_moon+32,RILIcolor,BACKcolor);
                                }

                         disp16x16(40,152,&DISPdat16x16,3,RILIcolor,BACKcolor);//月
                         if(day_moon<10)
                         {
                                 disp16x16(56,152,&dispjieri,day_moon%16+32,RILIcolor,BACKcolor);

                         }
                         if(day_moon==0x10)
                         {
                                disp16x16(56,152,&dispjieri,42,RILIcolor,BACKcolor);
                         }
                         if(day_moon==0x20)
                         {
                                disp16x16(56,152,&dispjieri,43,RILIcolor,BACKcolor);
                         }
                         if(day_moon==0x30)
                         {
                                disp16x16(56,152,&dispjieri,44,RILIcolor,BACKcolor);
                         }
                         Lcd_Clear(72,152,16,16,BACKcolor);
                 }
                 else
                 {//4个字
                         Lcd_Clear(8,152,8,16,BACKcolor);
        if(month_moon==0x10)
                                {
        disp16x16(16,152,&dispjieri,42,RILIcolor,BACKcolor);
                                }
                                else
                                {
        disp16x16(16,152,&dispjieri,month_moon+32,RILIcolor,BACKcolor);
                                }

                         disp16x16(32,152,&DISPdat16x16,3,RILIcolor,BACKcolor);//月
                         if(day_moon>0x10)
             {//十以上
                                 if(day_moon>0x20)
                                  {
                                         if(day_moon>0x30)
                                         {//30以上
                                                 disp16x16(48,152,&dispjieri,44,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64,152,&dispjieri,day_moon%16+32,RILIcolor,BACKcolor);
                                         }
                                         else
                                         {//20以上
                                                 disp16x16(48,152,&dispjieri,43,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64,152,&dispjieri,day_moon%16+32,RILIcolor,BACKcolor);
                                         }
                                  }
                                  else
                                  {//10以上
                                         disp16x16(48,152,&dispjieri,42,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64,152,&dispjieri,day_moon%16+32,RILIcolor,BACKcolor);
                                  }

              }
                         Lcd_Clear(80,152,8,16,BACKcolor);
                 }

         }
   else
         {//十一十二月
     if(day_moon<0x11||day_moon==0x20||day_moon==0x30)
                 {//4个字
                         Lcd_Clear(8,152,8,16,BACKcolor);
                        disp16x16(16,152,&dispjieri,42,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32,152,&dispjieri,month_moon%16+32,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48,152,&DISPdat16x16,3,RILIcolor,BACKcolor);//月
                         if(day_moon<10)
                         {
                                 disp16x16(64,152,&dispjieri,day_moon%16+32,RILIcolor,BACKcolor);

                         }
                         if(day_moon==0x10)
                         {
                                disp16x16(64,152,&dispjieri,42,RILIcolor,BACKcolor);
                         }
                         if(day_moon==0x20)
                         {
                                disp16x16(64,152,&dispjieri,43,RILIcolor,BACKcolor);
                         }
                         if(day_moon==0x30)
                         {
                                disp16x16(64,152,&dispjieri,44,RILIcolor,BACKcolor);
                         }
                         Lcd_Clear(80,152,8,16,BACKcolor);

                 }
                 else
                 {//5个字
                         disp16x16(8,152,&dispjieri,42,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24,152,&dispjieri,month_moon%16+32,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40,152,&DISPdat16x16,3,RILIcolor,BACKcolor);//月
                         if(day_moon>0x10)
             {//十以上
                                 if(day_moon>0x20)
                                  {
                                         if(day_moon>0x30)
                                         {//30以上
                                                 disp16x16(56,152,&dispjieri,44,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52,&dispjieri,day_moon%16+32,RILIcolor,BACKcolor);
                                         }
                                         else
                                         {//20以上
                                                 disp16x16(56,152,&dispjieri,43,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52,&dispjieri,day_moon%16+32,RILIcolor,BACKcolor);
                                         }
                                  }
                                  else
                                  {//10以上
                                         disp16x16(56,152,&dispjieri,42,RILIcolor,BACKcolor);
                 disp16x16(72,152,&dispjieri,day_moon%16+32,RILIcolor,BACKcolor);
                                  }

              }
                 }
         }

  }
        //星期表  每天变一次
        if(t_dateold!=t_date||t_yearold!=t_year||t_moonold!=t_moon||alldisp==1)
        {
                //判断一个月的日数及第一天的星期,然后排表,并显示当前日
                //这里的程序有校期为2001-2099年
                //1,3,5,7,8,10,12月为31天,4,6,9,11月为30天,2月为28或29天,2000年2月为29天,隔4年2月为29天
                //先清空第一行及最后两行,中间的覆盖
                Lcd_Clear(96,80,108,16,BACKcolor);
                Lcd_Clear(96,144,126,32,BACKcolor);
        //        Lcd_Clear(96,80,32,112,BACKcolor);
                if(t_moon==1||t_moon==3||t_moon==5||t_moon==7||t_moon==8||t_moon==10||t_moon==12)
                {
                        temp1=31;
                }
                else
                {
                        if(t_moon==4||t_moon==6||t_moon==9||t_moon==11)
                        {
                                temp1=30;
                        }
                        else
                        {
                                if((t_year%4)==0)
                                {
                                        temp1=29;
                                }
                                else
                                {
                                        temp1=28;
                                }
                        }
                }
                temp2=PGday(2000+t_year,t_moon,1);//当月1号为星期几计算,

                for(temp3=0;temp3<temp1;temp3++)
                {
                        if(temp3==t_date-1)
                                {//当前日显红底黑字
                                        disp16x16(96+(temp2+temp3-((temp2+temp3)/7)*7)*18,80+((temp2+temp3)/7)*16,&DISPweektu,temp3+7,WEEKcolor,WEEKSELcolor);//x+18,y+16
                                }
                                else
                                {//其它显灰底黑字
                                 disp16x16(96+(temp2+temp3-((temp2+temp3)/7)*7)*18,80+((temp2+temp3)/7)*16,&DISPweektu,temp3+7,WEEKcolor,WEEKBACKcolor);//x+18,y+16
                                }
                }
}
//以下几句是在最后强加显示,所以不需判断改变后显示
//24小时制
  if(time05s==1&&timetaovol==4)
                {
                        Lcd_Clear(0,0,16,8,BACKcolor);
                }
                else
                {
                        if(t_1224ji==1)
            {//为12小时制,
                                if(t_hour>11)
                                {
                                         disp8x8(0,0,&DISPdat8x8,24,BLACK,BACKcolor);//下午
                 disp8x8(8,0,&DISPdat8x8,25,BLACK,BACKcolor);
                                }
                                else
                                {
                                         disp8x8(0,0,&DISPdat8x8,22,BLACK,BACKcolor);//上午
                 disp8x8(8,0,&DISPdat8x8,23,BLACK,BACKcolor);
                                }
                        }
                  else
                        {
        disp8x8(0,0,&DISPdat8x8,20,BLACK,BACKcolor);//24
              disp8x8(8,0,&DISPdat8x8,21,BLACK,BACKcolor);
                        }
                }

        t_hourold=t_hour;
        t_minold=t_min;
        t_secold=t_sec;
        t_xingqiold=t_xingqi;
        t_yearold=t_year;
        t_moonold=t_moon;
        t_dateold=t_date;
        t_tempold=TEMPnow;

}

//***********************键盘扫描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keyboard()//键盘扫描
{
      unsigned char keyboardj;
     keyboardj=0;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keyboardj=1;
                  }
    }
   return  keyboardj;
}
//************键盘控制子程序***************

//******************************************
void keydisphong()//主要功能是
{
   unsigned char keyyy;
   keyyy=keyboard();
         if (keyyy!=oldkey)
        {
                if(keyyy==0)//
      {
                                if(keyjixu>0)
                                {
                                        if(keyjixu<80)
                                        {
                                                if(oldkey==1)
                                                {
                                                        keyval=1;
                                                }
                                        }
                                        else
                                        {
                                                //keyval=11;
                                                keyjixu=0;
                                        }
                                }
                                else
                                {
                                        keyval=0;
                                  keyjixu=0;
                                }
                        }

        }
  oldkey=keyyy;
        if(keyyy==1)//
                {
                        keyjixu++;
                        if(keyjixu==80)keyval=11;
                }
         //键盘处理完成。
//以下为功能子程序
         if(keyval==1)
                {
                 keyval=0;//这步必须的,清键值。
                        keyjixu=0;//清计数值,这两步是必要的。

                        if(disppagevol==0&&timetaovol!=0)
                  {//时钟页,当处于调整状态时为改变项目
                          timetaovol++;
                                if(timetaovol>7)timetaovol=1;
                                taosaxivol=timetaovol;
                          taosaxi=1;//这2个值用于控制由于数据没变化引起不刷新
                  }
                }
                if(keyval==11)
                {//
                 keyval=0;//这步必须的,清键值。
                        //keyjixu=0;//清计数值,这两步是必要的。
          if(disppagevol==0)
                {//时钟页,当处于长按,进入调时钟。再长按退出
                        if(timetaovol==0)
                        {
                                timetaovol=1;
                        }
                        else
                        {
                                taosaxivol=timetaovol+1;
                                if(taosaxivol>7)taosaxivol=1;
                                taosaxi=1;//这2个值用于控制由于数据没变化引起不刷新
                                timetaovol=0;
                                I2CWrite(0x06,(t_year/10)*16+t_year%10);   //修改年
              I2CWrite(0x05,(t_moon/10)*16+t_moon%10);   //修改月
              I2CWrite(0x04,(t_date/10)*16+t_date%10);   //修改日
              I2CWrite(0x02,(t_hour/10)*16+t_hour%10);   //修改时
              I2CWrite(0x01,(t_min/10)*16+t_min%10);   //修改分
              I2CWrite(0x00,(t_sec/10)*16+t_sec%10);   //修改秒
                                writeDAT();//保存24制
                        }

                }
                }
}
//*******************编码控制**********
void panma()
{

        if(panmaoldA==1&&panmaoldB==1&&BINmanA==1&&BINmanB==0)//和前一次状态比较确定为右旋
        {
                panmavol=1;
        }
        if(panmaoldA==1&&panmaoldB==1&&BINmanA==0&&BINmanB==1)//和前一次状态比较确定为右旋
        {
                panmavol=2;
        }
        panmaoldA=BINmanA;
        panmaoldB=BINmanB;

}

void paimakong()//编码控制
{
        //unsigned char tempp1;
if(panmavol!=0)
{//编码值为1,2才执行
         if(disppagevol==0)
                {//时钟页,
                        if(timetaovol==1)
                 {//调年
                         if(panmavol==1)
                         {//向上

……………………

楼主:
上个视频

网友A(2018-02-04):
楼主彩屏哪里买的?

网友B(2019-09-17):
资料详细,图文并貌,值得保存!

网友C(2020-11-15):
很好的彩屏应用

网友D(2021-01-12):
字体有点不太好看再改改就更好了

网友E:
处处有大神在,51黑电子论坛是卧龙藏虎的地方。

网友F(2021-06-03):
这个好,试试看能否成功

网友G:
正在弄关于屏的项目,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H(2021-07-21):
void showGUI1(unsigned int fcolour,unsigned int backcolour)
{//这是画日历方框,专用  (12*8)X(16*7)
        unsigned int i;
        Lcd_SetRegion(0,64,95,71);
        for(i=0;i<768;i++)
        {
                if(i>290&&i<381)
                {
                        Lcd_WriteData_16Bit(fcolour);

                }
                else
                {
                        if(i==387||i==483||i==579||i==675||i==476||i==572||i==668||i==764)
                        {
                                Lcd_WriteData_16Bit(fcolour);
                        }
                        else
                        {
                        Lcd_WriteData_16Bit(backcolour);
                        }
                }
        }
        Lcd_SetRegion(0,168,95,175);
        for(i=0;i<768;i++)
        {
                if(i>386&&i<477)
                {
                        Lcd_WriteData_16Bit(fcolour);

                }
                else
                {
                        if(i==291||i==195||i==99||i==3||i==380||i==284||i==188||i==92)
                        {
                                Lcd_WriteData_16Bit(fcolour);
                        }
                        else
                        {
                        Lcd_WriteData_16Bit(backcolour);
                        }
                }
        }
        Lcd_SetRegion(0,72,7,175);
        for(i=0;i<768;i++)
        {
                if((i%8)==3)
                {
                        Lcd_WriteData_16Bit(fcolour);

                }
                else
                {

                        Lcd_WriteData_16Bit(backcolour);

                }
        }
        Lcd_SetRegion(88,72,95,175);
        for(i=0;i<768;i++)
        {
                if((i%8)==4)
                {
                        Lcd_WriteData_16Bit(fcolour);

                }
                else
                {

                        Lcd_WriteData_16Bit(backcolour);

                }
        }
}

求解

        if(i==387||i==483||i==579||i==675||i==476||i==572||i==668||i==764)这些表示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