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能30分钟长时间延时吗

楼主(2017-10-13):
89S52能不能实现30分钟的长延时

网友A:
可以,一年都行。。。。

网友B:
可以考虑用循环嵌套,用定时器定时0.5s,然后循环3600次。不过这样子延时精确度有限,想精确一点可以用实时时钟

网友C:

没有问题

网友D:
多久都可以,延时完接着延时。。。

网友E:
不知道哎

网友F:
没有问题

网友G:
应该没问题,用中断试试?

网友H:
可以完全可以的

网友I:
可以使用定时器0与定时器1相互嵌套中断实现。

网友J:
用定时器加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K:
可永远延时下去,直至断电或损坏!

网友L:
可以,嵌套使用,用51做万年表

网友M:
可以呀,理论上多久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N:
一百年都可以

网友O:
可以的,我制作过1小时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