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讯程序波特率只能是4800,其他的波特率就会出错

楼主(2017-10-13):
小弟入门单片机不久,在写一个小程序,目标是从单片机从串口发送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接受数据放进数组,新数据来到后和之前数组中的数据进行比较,如果相同不进入数组,不相同就进入数组,最后输出数组中元素的个数,显示到数码管上。

这个是程序,单片机也可以从正常接收到数据,但是无法输出正确的个数…,而且………这款单片机为什么只能用4800的波特率发送数据啊,只要用其他的波特率都会出错啊?!??求大佬们帮忙找到程序中的错误,给我一些筛选比较方面的提示。。。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RX0_Lenth 200
uint date,count;

char TimeOut;
char idata  shuzu[];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ey_U=P3^2;

uint count=1;

uchar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显示0~9的值
uchar disp[4];
void xianshi()
{
        disp[0]=smgduan[count/1000];//千位
        disp[1]=smgduan[count%1000/100];//百位
        disp[2]=smgduan[count%1000%100/10];//十位
        disp[3]=smgduan[count%1000%100%10];//个位
}

void InitUART()                             //串口1设置          上位机通讯
{
    TMOD = 0x20;
    SCON = 0x50;
        PCON = 0x80; //加倍后为19200
    TH1 = 0xF3;//2400,加倍后为4800
    TL1 = TH1;
    EA = 1;
    ES = 1;
    TR1 = 1;
}
/****************串行口1字节发送****************/
void UART_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若TI=0,在此等待
    TI = 0;
}
/****************串行口1字符发送****************/
void SendStr1(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通过检测是否字符串末尾
  {
  UART_SendOneByte(*s);
  s++;
  }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a,b;
        while(t--)
        {
                   for(b=18;b>0;b--)
                for(a=152;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char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P0=disp[3-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InitUART();
        while(1);
        /*while(1)
        {
                if(!Key_U)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ms(5);                                //延时消抖
                        if(!Key_U)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ey_U);                 //等待按键松开
                                SendStr1("\nU\r");        //发送<LF>U<CR>           多标签读取指令
                        }
                }
                xianshi();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void UART_1Interrupt() interrupt 4          //串口1接收程序
{
    uint i;
        if(RI)
        {
            for(i=0;i<count;i++)
            {
                        date = SBUF;
                if(date != shuzu[i+1] )
                {
                            if(count >= RX0_Lenth)        count = 0;
                           shuzu[count] = date;
                           count++;
                }
                    }
                RI=0;
                SBUF = count;
                while(!TI);
                TI=0;
        //        TimeOut = 5;
        }
}

我用的就是这款开发版,波特率只能是4800,只要是其他的波特率就会出错。。。

网友A:
串口中断未规划得好。
中断收到一个字节后就退出来。

网友B(2023-06-19):
单片机用12M晶振,9600误差太大,4800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用12M晶振,9600误差太大,4800还可以

和12M 没什么关系,我12M 用57600一样没事
问题的关键是他中断里有了:
                SBUF = count;
                while(!TI);
这个东西,说实话,中断里放了这个 他 4800 能用应该已经偷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12M 没什么关系,我12M 用57600一样没事
问题的关键是他中断里有了:
                SBUF = count; ...

STC89C51 12M用定时器0/定时器1最多只能用4800,11.0592M能用9600,更高的要22.1184M才行了。当然用STC8H8K、STC15\STC12等系列较新的51单片机,可以更快速率通信。STC89C51单片机用T2定时器,11.0592M的晶振可以用115200波特率。

网友E:
这个问题搜旧帖子就行。BBS比Q群好太多的优点就在于此。
http://www.51hei.com/bbs/dpj-15070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