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SCH环境中inspector filter list功能讲解使用方法

楼主:
SCH环境inspector /filter的使用

inspector和filter是AD软件中,对同类对象、同类零件整体编辑用的指令。应用方法:在SCH窗口,鼠标对准SCH图的零件,单击右键--------弹出:发现同类对象----------弹出:发现相似目标 面板--------在symbol reference右端的下拉箭头--------选择same(或者在part comment右侧选择same)------发现相似目标面板底部有几个复选框:---------选择匹配框 打钩:符合条件的N个零件将被同时选中---------创建表达框 打钩:自动弹出filter过滤器面板(选中符合条件的零件且呈高亮状态)----------运行检查器 打钩:自动弹出inspector面板(对同类零件进行整体编辑):如更改零件的封装、更改零件的注释comment等等。

SCH环境filter过滤器的使用方法

下图是SCH环境filter面板。
Filter过滤器:在当前SCH图中选中符合条件的对象、零件,过滤也就是选中的意思,选中的结果在SCH图中高亮显示,并不在filter面板中显示过滤结果。下表的顶部limit search to 指搜索的范围,All objects:在当前文档的全部对象中搜索(常用)。Selected object:在已经选定的对象范围内搜索。Non selected object:在非选定的范围内搜索。

Filter面板的中部:Find items matching these criteria(寻找符合标准的项):在下边的空白方框内输入符合语法要求的搜索语句,因为一般人不懂filter搜索语句,因此可采用下边帮助器Helper来输入搜索语句。空白方框下边有3种:Helper  favorites  history。这是输入搜索语句的三种方法,helper:用帮助器输入搜索语句,favorates:用以前收藏的语句搜索。History:用以前曾经用过的语句搜索。最常用的是helper。

Filter面板下部的英文:
Objectos passing the filter+select: 把通过过滤器搜索出来的对象在SCH图中选中。
Objectos passing the filter+zoom: 把通过过滤器搜索出来的对象放大在SCH图正中显示。
Objects not passing the filter+deselect: 在SCH图中,过滤器没有选中的对象撤销选中状态。
Objects not passing the filter+mask out: 在SCH图中,过滤器没有选中的对象屏蔽掉。

SCH filter面板

SCH环境的Filter过滤器,是在SCH图中寻找目标对象用的,搜索到的对象或零件以选中的状态显示在SCH图中。它的使用方法有三个:
  • 在任意时刻调用filterSCH环境下,左键单击SCH编辑窗口右下角的SCH-------SCH filter---------弹出SCH filter面板-------见上图。
  • 利用helper帮助器输入搜索语句,搜索零件:左键单击filter面板中部的helper--------弹出:查询帮助器query helper
单击上图中object type checks:对象类型检查-------弹出:下图
向下拉右边的滚动条--------双击ispart(零件)-------ispart上跳到上面的查询query框内-------单击底部的:OK-------单击filter底部的APPLY应用---------SCH图中的零件全部被选中。

3、利用右键菜单:发现同类目标功能,自动启动filter:filter是AD软件中,对同类对象、同类零件选中的指令。应用方法:在SCH窗口,鼠标对准SCH图的零件,单击右键--------弹出:发现同类对象----------弹出:发现相似目标 面板--------在symbol reference右端的下拉箭头--------选择same(或者在part comment右侧选择same)------发现相似目标面板底部有几个复选框:---------选择匹配框 打钩:符合条件的N个零件将被同时选中---------创建表达框 打钩:自动弹出filter过滤器面板(选中符合条件的零件且呈高亮状态)-------被选中的同类对象、零件被高亮显示。

  • SCH环境,单击右键--------弹出右键菜单-------选中:filter------examples(范例)-------弹出8种过滤(选中类型:
0:hidden comment string: 选中隐藏的备注字符串。
1:component with unloched pins: 选中没有锁定管脚的零件。
2:passive pins: 选中无源管脚。
3:power pins: 选中供电管脚。
4:components with missing footprints: 选中没有PCB封装的零件
5、designators with requiring annotation: 选中需要加注标号的零件。
6:inverted names: 选中被反相的名称。在SCH图中,名称字符上边加负号:代表低电平有效。
7:wirs and bus entries: 选中导线和总线入口。

SCH环境list介绍:list是以列单行表格的形式,把零件的几十项的属性显示出来,供查看和编辑修改属性的任一项。
SCH环境list的运用方法:先在SCH图中选中一个零件--------然后再SCH环境右下角单击SCH--------弹出lest表格。用处不大,实用性不强。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内附清晰图):
SCH环境inspector fil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