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Protel怎么手动布线,怎么布局是合理的

楼主(2017-10-13):
想知道Protel怎么手动布线,怎么布局是合理的

网友A:
把联系紧密的元件排在一起,把联系外部的元件尽量放在边缘一侧,然后连线就可以了。

网友B:
建议网上搜一下PCB布线规则 就应该清楚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联系紧密的元件排在一起,把联系外部的元件尽量放在边缘一侧,然后连线就可以了。

可以说的再具体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联系紧密的元件排在一起,把联系外部的元件尽量放在边缘一侧,然后连线就可以了。

对线宽的要求呢

网友C:
元件排放,布线,走线都是有一点要求的。随意摆放,走线后做出来的板子,虽然功能上差异不大,但是板子质量不好,还是要按一点要求来做的。

网友D:
什么都不说,布多了就有长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