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安装keil5后在安装mdk,这两个快捷方式会重叠在一起,不是应该生成两个快捷方式吗

楼主:
为啥安装keil5后在安装mdk,这两个快捷方式会重叠在一起,不是应该生成两个快捷方式吗

网友A(2017-10-13):
就是这样的,他俩都是keil,建工程时可以选型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他俩都是keil,建工程时可以选型号的

是啊,我有选c51和arm这两种型号啊啊啊啊啊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他俩都是keil,建工程时可以选型号的

那么可以分别生成两个快捷方式吗

网友C(2017-11-18):
安装完成后,自己生成快捷方式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