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2 用数码管 显示 输入脚 浮空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0

楼主(2017-10-14):
接电位器 可以正常显示 浮空就是乱码了 而且是模糊不清 一直在改变

网友A:
浮空时电位不确定,当然是乱码了。

网友B:
你认为浮空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C:
接一大于电位器阻4倍以上电阻,在输入和0v上,应该就好了。

网友A:
接一个电阻然后接地就行,且该电阻应小于关门电阻Roff,我不知ADC0832输入端的关门电阻是多少,你可查查手册,若嫌麻烦,那就直接取2k以下电阻。

网友D:
应该接一个大电阻到GND

网友E:
可靠性设计,所谓的悬空也不是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