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i++)这条语句执行了两个命令吗?

楼主(2017-10-14):
是不是先判断,后加一?
还是判断与加一同步进行?

网友A:
是先加一,后判断
不是同步进行

网友B:
我把while(++i)一起说吧!
1.while(i++):是先判断,然后再自加;
while(++i):是先自加,再判断。
2例如:i=0;
while(i++):先判断不为真,跳出循环后自加变为1;
while(++i):i先自加变为1,然后就无限循环喽。

网友C:
++i是先自加,i++是先判断

网友D:
while(i++)不断循环,直至i++=0,循环次数与 i 的数据类型有关,unsigned char,256次;unsigned int,65536次;unsigned long,4294967296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