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485主从通信的问题

楼主:
小弟初学单片机,最近在做单片机主从多机通信的项目,自己作了一个485电路,可以实现由主到从的多机控制,但是不能实现从机接收到的信号发送回主机,就是通信只是单向的而没有实现双向。电路是借鉴网上的,并且前后调换都能实现单向,就是双向不行,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因为后续要实现从机接收到传感器的信号要发送回主机处理所以双向必须实现。所以跪求各位大神能给个简单的能实现双向通信的程序看看!

这是485电路图

这是485电路图

网友A(2017-10-14):
我们485都是用来做半双工通信的,肯定不能同时收发 啊。

网友B:
R/D 脚控制 発送和接收要改变电平

网友C:
485是半双工通信,不能同时收发。要全双工就用MAX491

网友D:
RS485是半双工通信,RS422才是全双工通讯。
在着,一定制定好通讯协议,这个很关键。

网友E:
你再检查你的程序 如果你的主从都是这个电路图 那么主能发从就一样能发 也许你从机程序没有把485的使能拉高吧

半双工的意思是不能同时收发 不是只能收不能发 你肯定是先收到数据后处理再返回 这本身就不是全双工状态 就是半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