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一份基于51的FM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
在网上找了好多,不过找不到想要的,基本都是很复杂然而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删掉没用的功能。。。只要带有最基本的功能就行,像遥控,红外什么的就不需要了。越简单越好的那种,万分感谢。

网友A(2017-10-14):
查数字式FM的芯片,找到后再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B(2018-01-21):
网上很多,主要还是要看自己对51的熟悉程度。

网友C(2022-12-22):
某鱼上面雅马哈,安桥,jvc原装数控收音板很多,自己编程写一个,12864液晶屏或者1206屏,想用哪个就用哪个,求人不如求自己

网友C(2023-05-26):
我自己开发的已经完工,直接控制三洋72131锁相环,三洋LA1837收音芯片,51内部30个单元掉电存台

中波和调频随意存,换台秒切,板载三菱M62429数字音量调整,和罗姆BA3570芯片重低音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