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串口乱码问题

楼主:
从上位机发送一位数字到单片机,(例如发送8),使用  a=SBUF;去接收这个数字,此后在将a送给1602显示发现是乱码,
unsigned char code dat[10]={'0','1','2','3','4','5','6','7','8','9'};
                        writecom(0x80);
                        writedate(dat[a]);   //大致的显示部分
求问是什么原因,是否需要通过scanf函数去接受串口送来的数据才行,可是这个函数该怎么使用呢,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2017-10-14):
scanf函数不能接受串口送来的数据。keil c中的scanf和printf函数并非80C51串行口真正的I/O操作,而是C51编译器利用80C51串行口,通过C51库函数“Stdio.h”在PC机上输入/输出数据信息。

网友B:
显示函数有问题

网友C:
先用串口助手调一下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canf函数不能接受串口送来的数据。keil c中的scanf和printf函数并非80C51串行口真正的I/O操作,而是C51编 ...

是吗,scanf和printf只能在和上位机通信的时候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吗,scanf和printf只能在和上位机通信的时候用吗。。。。

是的。scanf和printf函数在keil c中也能运行。
你可在keil c中运行该例程序,观测scanf和printf函数在keil c中的功能。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网友E:
首先确认MCU收到了正确的数据,然后确认1602显示驱动程序是正常的;scanf函数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F:
很简单,显示是由点阵或段构成的,它不懂12345……,只知道什么地方亮,什么地方暗。你让它显示1,送1给它无用,要送1所对应的点阵才行。

网友G:
加减48试试

网友H:
波特率没设置对吧

网友D:
试过了,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波特率没设置对吧

波特率没问题啊

网友I:
乱码的原因有很多,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J:
1602不能直接显示HEX吧 要转换成DEC然后一位一位显示吧

网友K:
波特率是否正常

网友L:
是不是波特率设置不对啊

网友M:
接收到的是字符串,在1602上显示ASCII码 显示函数后面加个0X48 试试

网友N:
单片机从上位机接收到的数据是ASCII码格式(你发送8则对应的ASCII吗值为56),你将该数据保存在变量a,通过dat[a]获取对应的数据,此时,索引越界了,所以是乱码。在writedate(dat[a]);  语句前面添加一条 a = a - '0';语句就不会有乱码现象了。祝你学习愉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