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从SBUF中读出的是什么数据呢

楼主(2017-10-14):
51单片机从SBUF中读出的是什么数据呢,如果通过上位机发送16,再将SBUF中的数据读出存入变量a,那么这个变量a里面到底是什么呢,应该不是16吧,求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SBUF中的数据是8位的二进制数,若与并入串出的移位寄存器(例如74LS165)连接,则SBUF中的D0~D7是74LS165中的D7~D0,排列次序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发送的数据有两种情况
1、16进制发送
2、字符串发送

那么如果是两个单片机间通过串口传输数据,默认是16进制发送还是字符串发送呢

网友A:
8位的二进制数,单片机只认识二进制数,程序中的16进制数仅用于书写和软件输入,好处是便于识读和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