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人的信息传递过程

楼主(2017-10-15):
对于用程序编写的一段代码,比如,点亮动态数码管,先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面,然后用独立按键进行操作,这样以后,随时按下独立按键相应的数码管就会点亮;我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单片机是一直等着外界的操作吗?或者说单片机的内部工作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A:
首先,上电后单片机会进行一系列的初始化,然后再运行到main()函数,如果是独立按键按一下,数码管有一个动作的话,那可以理解为等待。就像是一个程序员一样,就一直在那儿等老板的一个命令,叫到他名字了,就进办公室去,至于去干嘛,下一步怎么做,就看程序怎么写了,反正就是等一个命令或是一个事件,触发下一步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