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 studio c#简易计算器例程

楼主(2017-10-15):
如题。计算器的运行界面如下:

Visual studio c#计算器源程序如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stem.Text.RegularExpressions;
using System.Collections;

namespace Calculators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ShowAsStandard()//“标准型”模式
        {
            groupT.Location = new Point(6, 78);//groupT中存放标准型模式下的按钮控件
            txtEnterBox.Size = new Size(250, 23);
            txtExpression.Size = new Size(250, 14);
            groupShowWindow.Size = new Size(260, 49);
            groupS.Location = new Point(-333, 77);//groupT中存放科学型模式下特有的按钮控件
            this.Size = new Size(290, 349);
        }
        private void ShowAsScience()//“科学型”模式
        {
            groupT.Location = new Point(268, 78);
            txtEnterBox.Size = new Size(511, 23);
            txtExpression.Size = new Size(511, 14);
            groupShowWindow.Size = new Size(517, 49);
            groupS.Location = new Point(3, 77);
            this.Size = new Size(551, 349);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界面初始化为“标准型”的样子
            ShowAsStandard();
        }
        //================标志================================================
        private Expression leftValue = null;//左操作数
        bool txtEnterBoxClearFlag = true;//是否清除txtEnterBox的标志,是否可启用backspace的标志
        bool txtExpressionClearFlag = true;//是否清除txtExpression的标志
        bool txtExpressionInsertFlag = true;//是否在txtExpression中插入新数据的标志
        bool btnBackSpaceEnableFlag = true;//是否启用BackSpace键
        //====================================================================

        string op;//操作符
        Expression expression = null;//表达式对象

        private void btn0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数字及点号按钮被按下时触发该事件
        {
            Button btn = sender as Button;
            if (txtEnterBoxClearFlag)
            {
                txtEnterBox.Clear();
            }
            if (txtExpressionClearFlag)
            {
                txtExpression.Clear();
            }
            txtEnterBox.Text += btn.Text;
            txtEnterBoxClearFlag = false;
            txtExpressionClearFlag = false;
            btnBackSpaceEnableFlag = true;
        }

        private void buttonClear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region 清除数字显示框、表达式显示框及左操作数
            txtEnterBox.Text = "0";
            txtExpression.Text = "";
            leftValue = null;//左操作数清空
            #endregion
        }

        private void txtEnterBox_TextChang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region 检查输入数字是否规范
            if (Regex.IsMatch(txtEnterBox.Text, "^[0]+[1-9]+")) //1.非小数数字不能以0开头。
            {
                txtEnterBox.Text = Regex.Replace(txtEnterBox.Text, "^0+", "");
            }
            if (Regex.IsMatch(txtEnterBox.Text, "^0+"))//2.数字开头不能连续输入多个0,最多只能输入一个
            {
                txtEnterBox.Text = Regex.Replace(txtEnterBox.Text, "^0+", "0");
            }
            if (Regex.IsMatch(txtEnterBox.Text, "[.].*[.]"))//3.数字中小数点个数不能超过1
            {
                txtEnterBox.Text = Regex.Replace(txtEnterBox.Text, "[.]{1}$", "");
            }
            #endregion
        }

        private void btnNegative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region 将输入框中的数字乘以-1
            double dTemp = Convert.ToDouble(txtEnterBox.Text);
            dTemp = dTemp * (-1);
            txtEnterBox.Text = dTemp.ToString();
            #endregion

        }

        private void btnAdd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双目运算符:加减乘除、取余按钮按下时触发该事件
        {
            Button btn = sender as Button;
            if (txtExpressionInsertFlag)
            {
                txtExpression.Text += txtEnterBox.Text + btn.Text;//表达式显示控件添加数值输入控件中的值和操作符的值
            }
            else
            {
                txtExpression.Text +=  btn.Text;//表达式显示控件仅添加操作符的值
            }
            if (leftValue == null)
            {
                leftValue = new Constant(Convert.ToDouble(txtEnterBox.Text));//创建左操作数
            }
            else
            {
                Constant RightVaue = new Constant(Convert.ToDouble(txtEnterBox.Text));//创建右操作数
                expression = new Operation(leftValue, op, RightVaue);//创建表达式
                leftValue = expression;//将表达式赋值给左操作数
                txtEnterBox.Text = expression.Evaluate().ToString();//数值输入控件显示当前计算值
            }
            op = btn.Text;//更新操作符
            txtEnterBoxClearFlag = true;
            txtExpressionClearFlag = false;
            txtExpressionInsertFlag = true;
            btnBackSpaceEnableFlag = false;

        }
        private void btnEvaluate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按下等于号按钮
        {

            if (leftValue != null)
            {
                Constant RightVaue = new Constant(Convert.ToDouble(txtEnterBox.Text));//创建右操作数
                expression = new Operation(leftValue, op, RightVaue);//创建表达式
                leftValue = null;//清空左操作数
                txtEnterBox.Text = expression.Evaluate().ToString();

            }
            else
            {
                leftValue = new Constant(Convert.ToDouble(txtEnterBox.Text));//创建左操作数
            }
            txtExpression.Clear();
            txtEnterBoxClearFlag = true;
            btnBackSpaceEnableFlag = false;

        }

        private void btnSqrt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单目运算符:计算平方根,求倒数按钮按下时触发该事件
        {
            Button btn = sender as Button;
            txtExpression.Text +=(string)btn.Tag+ "(" + txtEnterBox.Text + ")";//表达式显示控件显示当前表达式
            leftValue = new Constant(Convert.ToDouble(txtEnterBox.Text));//创建左操作数
            expression = new Operation(leftValue, btn.Text, null);//创建表达式
            leftValue = null;
            txtEnterBox.Text = expression.Evaluate().ToString();
            txtEnterBoxClearFlag = true;
            txtExpressionClearFlag = true;
            txtExpressionInsertFlag = false;
            btnBackSpaceEnableFlag = false;

        }

        private void btnBackSpace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btnBackSpaceEnableFlag)
            {
                int strLength = txtEnterBox.Text.Length;
                if (strLength==1)
                {
                    txtEnterBox.Text = "0";//只剩一个字符时,将该字符修改为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