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红外4位时钟定时器

楼主(2017-10-15):
新手上传一个自用程序

/***************************************************************************
标题:        定时器中断 24小时时钟程序
效果:        数码管显示24小时制时钟
工作于:LY5A-L2A开发板
作者:        林洋电子吧
说明:        板使用12M晶振
******************************************************************************/

//头文件: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_RST DS_RST=1
#define C_RST DS_RST=0
#define S_CLK DS_CLK=1
#define C_CLK DS_CLK=0

//引脚定义:
sbit SMG_q = P3^4;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千位)
sbit SMG_b = P3^5;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百位)
sbit SMG_s = P3^6;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十位)
sbit SMG_g = P3^7;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个位)
sbit IR=P3^3;                //红外接收数据引脚,
sbit DS_RST  = P0^0;    //DS复位端
sbit DS_IO   = P0^1;    //IO端
sbit DS_CLK  = P0^2;    //SCLK端
sbit SPK  = P0^7;                 //续电器
sbit LED  = P0^6;
sbit LED1  = P0^5;

//变量定义:
code unsigned char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表:共阳数码管 0-9

unsigned char l_posit=0;        //显示位置
unsigned char ly_tt=0;                //作为计数时间量
unsigned char SET=0; //设置标识
unsigned char dskg=0;
unsigned char ddss=0;//掉电标识
unsigned char ss=0;         //闪烁标识
unsigned char ss1=0;
unsigned char ss2=0;
unsigned char ss3=0;
unsigned char ts1=0;
//////////////////////
signed char time;
unsigned char shi;
unsigned char fen;
unsigned char miao;
unsigned char yue;
unsigned char ri;
unsigned char nian;
unsigned char zhou;

unsigned char qi;
unsigned char ba;
unsigned char sh;
unsigned char ge;
//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q,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g);//定义显示函数,参数为显示时分
void delay(uint a);
void init();                                        //初如化函数
void gettime();
uchar BCD_s(uchar BCDs);
uchar s_BCD(uchar sBCD);
void RW_DS1302(uchar reg, uchar byte);
uchar Read_DS1302(uchar reg);//从DS1302寄存器读数据
void DS1302_InputByte(uchar byte); //往DS1302写入1Byte数据
uchar DS1302_OutputByte(void); //从DS1302读取1Byte数据
void ts();
/**************************红外接收处理***********************************
**************************************************************************
*************************************************************************/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0,irok=0;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unsigned char xs=0;
unsigned char xstt=2;
unsigned char xs_tt=0;
signed char ds_time;
unsigned char k_fen;
unsigned char k_shi;
unsigned char g_fen;
unsigned char g_shi;
signed char date;
/*------------------------------------------------
                  函数声明
------------------------------------------------*/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void EX0init(void);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红外接收处理***********************************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P1=0XFF;
        SMG_q=0;
        SMG_b=0;
        SMG_s=0;
        SMG_g=0;
        SPK=1;
        delay(500);
//        TMOD=0X02;                //设置定时器1为模式一,即16位计算模式
//        TH0=0X00;
//        TL0=0X00;
//        EA=1;                //开启总中断
//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        TR0=1;                //启动定时器
//        EX1=1;                                  //开启外部中断1,红外接收数据引脚
//        IT1=1;                                //设置成下降沿触发方式
        RW_DS1302(0x8e,0x80);delay(10);
        delay(500);

}

//显示函数,参数为显示内容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q,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g)
{
        P1=0XFF;                        //
        switch(l_posit){
        case 0:                //选择千位数码管,关闭其它位
                SMG_q=1;
                SMG_b=0;
                SMG_s=0;
                SMG_g=0;
                P1=table[q/10];        //输出显示内容
                break;
        case 1:                //选择百位数码管,关闭其它位
                SMG_q=0;
                SMG_b=1;
                SMG_s=0;
                SMG_g=0;
                P1=table[b%10];
                break;
        case 2:                //选择十位数码管,关闭其它位
                SMG_q=0;
                SMG_b=0;
                SMG_s=1;
                SMG_g=0;
                P1=table[s/10];
                break;
        case 3:                //选择个位数码管,关闭其它位
                SMG_q=0;
                SMG_b=0;
                SMG_s=0;
                SMG_g=1;
                P1=table[g%10];
                break;
        }
        l_posit++;                //每调用一次将轮流显示一位
        if(l_posit>3)
                l_posit=0;
}
//延时子函数,短暂延时
void delay(uint a)
{
  uint k;
  while(a--)
  {
    for(k=0;k<120;k++){;}
  }
}

///////////////////////////////////////////////////////////////////////////////////////
/********************************************************
*                                                      *
*              DS1302时钟芯片程序段                    *
*                                                      *
********************************************************/
void DS1302_InputByte(uchar byte) //往DS1302写入1Byte数据
{
  uchar i;
  uchar temp;
  temp = byte;
for(i=8; i>0; i--)
     {
     DS_IO = temp&0x01;
     S_CLK;
     C_CLK;
     temp = temp >> 1;
     }
}

uchar DS1302_OutputByte(void) //从DS1302读取1Byte数据
{
  uchar i;
  uchar temp=0;

  for(i=0; i<8;i++)
  {
    C_CLK;
    if(DS_IO!=0) temp|=(1<<i);
    S_CLK;
  }
  return(temp);
}

void RW_DS1302(uchar reg, uchar byte)//向DS1302寄存器写数据
{
  C_RST;
  C_CLK;
  S_RST;
  DS1302_InputByte(reg);
  DS1302_InputByte(byte);
  S_CLK;
  C_RST;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reg)//从DS1302寄存器读数据
{
  uchar byte;
    C_RST;
    C_CLK;
    S_RST;
  DS1302_InputByte(reg);
  byte = DS1302_OutputByte();
    S_CLK;
    C_RST;
  return(byte);
}
//////////////////////////////////////////////////////////////////
//////////////////////////////////////////////转码
uchar BCD_s(uchar BCDs)//十六进制转化为10进制
{
        BCDs=(BCDs>>4)*10+(BCDs&0x0f);//将读出来的十六进制转化为10进制
        delay(1);
        return(BCDs);
}

uchar s_BCD(uchar sBCD)//10进制转化为十六进制
{
        sBCD=((sBCD/10)<<4)+(sBCD%10);//将10进制转化为十六进制
        delay(1);
        return(sBCD);
}
/////////////////////////////////////////////////
void gettime()
{
         time=Read_DS1302(0x85);//读小时
         shi=BCD_s(time);

         time=Read_DS1302(0x83);//读分
         fen=BCD_s(time);

         time=Read_DS1302(0x81);//读秒
         time&=0x7f;//这句代码的意思是:因为秒的最高位第七位分为两种可能,一:它是0,如果是0的话,时钟会自动的计时,如果是1的话,时钟会停止走动,相当于中断
         miao=BCD_s(time);//将分读出来的十六进制转化为10进制

         time=Read_DS1302(0x89);//读月
         yue=BCD_s(time);

         time=Read_DS1302(0x87);//读日
         ri=BCD_s(time);

         time=Read_DS1302(0x8D);//读年
         nian=BCD_s(time);

         time=Read_DS1302(0x8b);//读zhou
         zhou=BCD_s(time);

         ds_time=Read_DS1302(0xc1);
         k_fen=BCD_s(ds_time);
         ds_time=Read_DS1302(0xc9);
         k_shi=BCD_s(ds_time);
         ds_time=Read_DS1302(0xc5);
         g_fen=BCD_s(ds_time);
         ds_time=Read_DS1302(0xc7);
         g_shi=BCD_s(ds_time);
}

/**************************红外接收处理***********************************
**************************************************************************
*************************************************************************/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xs_tt++;
  if(xs_tt==xstt){xs_tt=0;}        //亮度变量
  if(xs_tt==1)
          {        if(ss==1)
                {        if(ss2>=10)
                        {        SMG_q=0;
                                SMG_b=0;
                                SMG_s=0;
                                SMG_g=0;
                                P0=0xFF;
                        }
                        else
                        display(qi,ba,sh,ge);
                }
                else
                display(qi,ba,sh,ge);
        }
        else
        P1=0xFF;

  ss1++;
          if(ss1==250)
        {        ss1=0;
                ss2++;
                if(ss2==16)
                {        ss2=0;
                }
        }
}
/*void tim1_isr (void) interrupt 3
{
  xs_tt++;
  if(xs_tt==xstt){xs_tt=0;}

  if(xs_tt==1)
          {display();}
        else
        P0=0xFF;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TH1=0x00; //重载值
//  TL1=0x00; //初始化值
//  TR1=1;
//  ET1=1;    //开中断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init(void)
{
IT1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1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键值处理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        uchar date;
        if(SET==0){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16:if(IRcord[3]==0xe9){
                                ddss=1;}
                        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0c:if(IRcord[3]==0xf3){
                                xs=0;}
                        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18:if(IRcord[3]==0xe7){
                                xs=1;}
                        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5e:if(IRcord[3]==0xa1){
                                xs=2;}
                        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0d:if(IRcord[3]==0xf2){
                                xstt=2;}
                        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19:if(IRcord[3]==0xe6){
                                xstt=15;}
                        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                        case 0x0d:if(IRcord[3]==0xf2){
//                                xstt=30;}
//                        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09:if(IRcord[3]==0xf6){
                                SPK=~SPK;}
                        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15:if(IRcord[3]==0xea){
                                dskg=1;}
                        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07:if(IRcord[3]==0xf8){
                                dskg=0;}
                        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default:break;
//                        IRcord[2]=0;
                 }}
/////////////////////////////////////////////////////////////////////////////////////////////////////
        if(SET==0){
                 if(IRcord[2]==0x42){
                         if(IRcord[3]==0xbd){
                                 RW_DS1302(0x8e,0x00);delay(10);//允许写操作
                                date=Read_DS1302(0x81);//先将秒读出来
                                date=0x80|date;//这句就是将秒置为最高位
                                RW_DS1302(0x80,date);delay(10);//再将秒写进去
                                  RW_DS1302(0x8e,0x80);delay(10);//写完了关闭
                                SET=1;ss=1;}
                                IRcord[2]=0;
                                irpro_ok=0;}

                  if(IRcord[2]==0x08){
                        if(IRcord[3]==0xf7){
                                SET=4;}
                                IRcord[2]=0;
                                irpro_ok=0;}}

        if(SET==1){
                if(IRcord[2]==0x42){
                        if(IRcord[3]==0xbd){
                                SET=2;ss=1;
                                IRcord[2]=0;
                                irpro_ok=0;}}

                if(IRcord[2]==0x4a){
                        if(IRcord[3]==0xb5){
                                RW_DS1302(0x8e,0x00);delay(10);
                                time=Read_DS1302(0x83);
                                time=BCD_s(time);//这是修改分的主要代码,好好研究就成了
                                time++;
                                if(time>59)
                                {
                                        time=0;
                                }
                                time=s_BCD(time);
                                RW_DS1302(0x82,time);
                                RW_DS1302(0x8e,0x80);
                                IRcord[2]=0;
                                irpro_ok=0;}}

                if(IRcord[2]==0x52){
                         if(IRcord[3]==0xad){
                                RW_DS1302(0x8e,0x00);delay(10);
                                time=Read_DS1302(0x85);
                                time=BCD_s(time);
                                time++;
                                if(time>23)
                                {
                                        time=0;
                                }
                                time=s_BCD(time);
                                RW_DS1302(0x84,time);
                                RW_DS1302(0x8e,0x80);
                                IRcord[2]=0;
                                irpro_ok=0;}}}

        if(SET==2){
                 if(IRcord[2]==0x42){
                        if(IRcord[3]==0xbd){
                                SET=3;ss=1;
                                IRcord[2]=0;
                                irpro_ok=0;}}

                 if(IRcord[2]==0x4a){
                        if(IRcord[3]==0xb5){
                                RW_DS1302(0x8e,0x00);delay(10);
                                time=Read_DS1302(0x87);
                                time=BCD_s(time);//这是修改分的主要代码,好好研究就成了
                                time++;
                                if(time>31)
                                {
                                        time=1;
                                }
                                time=s_BCD(time);
                                RW_DS1302(0x86,time);
                                RW_DS1302(0x8e,0x80);
                                IRcord[2]=0;
                                irpro_ok=0;}}

                  if(IRcord[2]==0x52){
                         if(IRcord[3]==0xad){
                                RW_DS1302(0x8e,0x00);delay(10);
                                time=Read_DS1302(0x89);
                                time=BCD_s(time);
                                time++;
                                if(time>12)
                                {
                                        time=1;
                                }
                                time=s_BCD(time);
                                RW_DS1302(0x88,time);
                                RW_DS1302(0x8e,0x80);
                                IRcord[2]=0;
                                irpro_ok=0;}}
                 }
        if(SET==3){
                 if(IRcord[2]==0x42){
                        if(IRcord[3]==0xbd){
                                RW_DS1302(0x8e,0x00);
                                 date=Read_DS1302(0x81);
                                 date&=0x7f;//将秒的最高位置零表示重新开始工作
                                 RW_DS1302(0x80,date);
                                 RW_DS1302(0x8e,0x80);
                                SET=0;
                                ss=0;}
                                IRcord[2]=0;
                                irpro_ok=0;}

                 if(IRcord[2]==0x52){
                        if(IRcord[3]==0xad){
                                RW_DS1302(0x8e,0x00);delay(10);
                                time=Read_DS1302(0x8D);
                                time=BCD_s(time);
                                time++;
                                if(time>99)
                                {
                                         time=0;
                                }
                                time=s_BCD(time);
                                RW_DS1302(0x8C,time);
                                RW_DS1302(0x8e,0x80);
                                IRcord[2]=0;
                                irpro_ok=0;}}

                  if(IRcord[2]==0x4a){
                        if(IRcord[3]==0xb5){
                                RW_DS1302(0x8e,0x00);delay(10);
                                time=Read_DS1302(0x8B);
                                time=BCD_s(time);
                                time++;
                                if(time>7)
                                {
                                        time=1;
                                }
                                time=s_BCD(time);
                                RW_DS1302(0x8A,time);
                                RW_DS1302(0x8e,0x80);
                                IRcord[2]=0;
                                irpro_ok=0;}}
                 }
/*        if(SET==4){
                  if(IRcord[2]==0x42){
                        if(IRcord[3]==0xbd){
                                RW_DS1302(0x8e,0x00);
                                 date=Read_DS1302(0x81);
                                 date&=0x7f;//将秒的最高位置零表示重新开始工作
                                 RW_DS1302(0x80,date);
                                 RW_DS1302(0x8e,0x80);
                                SET=0;
                                ss=0;}
                                IRcord[2]=0;
                                irpro_ok=0;}} */

        if(SET==4){
                   if(IRcord[2]==0x08){
                        if(IRcord[3]==0xf7){
                                SET=5;ss=1;
                                IRcord[2]=0;
                                irpro_ok=0;}}

                  if(IRcord[2]==0x5a){
                        if(IRcord[3]==0xa5){
                                RW_DS1302(0x8e,0x00);delay(10);
                                ds_time=Read_DS1302(0xc1);
                                ds_time=BCD_s(ds_time);
                                ds_time++;
                                if(ds_time>59)
                                {
                                         ds_time=0;
                                }
                                ds_time=s_BCD(ds_time);
                                RW_DS1302(0xc0,ds_time);
                                RW_DS1302(0x8e,0x80);
                                IRcord[2]=0;
                                irpro_ok=0;}}

                  if(IRcord[2]==0x1c){
                        if(IRcord[3]==0xe3){
                                 RW_DS1302(0x8e,0x00);delay(10);
                                 ds_time=Read_DS1302(0xc9);
                                 ds_time=BCD_s(ds_time);
                                 ds_time++;
                                 if(ds_time>23)
                                 {
                                     ds_time=0;
                                 }
                                 ds_time=s_BCD(ds_time);
                                 RW_DS1302(0xc8,ds_time);
                                 RW_DS1302(0x8e,0x80);
                                IRcord[2]=0;
                                irpro_ok=0;}}}

        if(SET==5){
                   if(IRcord[2]==0x08){
                        if(IRcord[3]==0xf7){
                                SET=0;ss=0;}
                                IRcord[2]=0;
                                irpro_ok=0;}

                  if(IRcord[2]==0x5a){
                        if(IRcord[3]==0xa5){
                                RW_DS1302(0x8e,0x00);delay(10);
                                ds_time=Read_DS1302(0xc5);
                                ds_time=BCD_s(ds_time);
                                ds_time++;
                                if(ds_time>59)
                                {
                                    ds_time=0;
                                }
                                ds_time=s_BCD(ds_time);
                                RW_DS1302(0xc4,ds_time);
                                RW_DS1302(0x8e,0x80);}
                                IRcord[2]=0;
                                irpro_ok=0;}

                  if(IRcord[2]==0x1c){
                        if(IRcord[3]==0xe3){
                                RW_DS1302(0x8e,0x00);delay(10);
                                ds_time=Read_DS1302(0xc7);
                                ds_time=BCD_s(ds_time);
                                ds_time++;
                                if(ds_time>23)
                                {
                                    ds_time=0;
                                }
                                ds_time=s_BCD(ds_time);
                                RW_DS1302(0xc6,ds_time);
                                RW_DS1302(0x8e,0x80);        }
                                IRcord[2]=0;
                                irpro_ok=0;}}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红外接收处理***********************************
**************************************************************************
*************************************************************************/

//主函数,C语言的入口函数: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中断控制寄存器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if(ss2==2)
                gettime();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if(dskg==1)
        {        if(shi==k_shi)
                {        if(fen==k_fen)
                        {        SPK=0;        }
                }
                if(shi==g_shi)
                {        if(fen==g_fen)
                        {        SPK=1;        }
                }
        }

/*        if(SET==0)
        {        qi=shi;
                ba=shi;
                sh=fen;
                ge=fen;
                if(ss2>=8)
                {        LED=0;}
                else
                LED=1;
        }*/
        if(SET==1)
        {        qi=shi;
                ba=shi;
                sh=fen;
                ge=fen;
                LED=0;}
        if(SET==2)
        {        qi=yue;
                ba=yue;
                sh=ri;
                ge=ri;
                LED=1;}
        if(SET==3)
        {        qi=nian;
                ba=nian;
                sh=0;
                ge=zhou;
                LED=1;}
/*        if(SET==4)
        {        qi=shi;
                ba=shi;
                sh=fen;
                ge=fen;
                LED=1;}*/
        if(SET==4)
        {        ss=1;
                qi=k_shi;
                ba=k_shi;
                sh=k_fen;
                ge=k_fen;
                if(ss2>=8)
                {        LED=0;}
                else
                LED=1;
        }
        if(SET==5)
        {        ss=1;
                qi=g_shi;
                ba=g_shi;
                sh=g_fen;
                ge=g_fen;
                if(ss2>=8)
                {        LED=0;}
                else
                LED=1;
        }
        if(SET==0){
        if(xs==0)
        {        qi=shi;
                ba=shi;
                sh=fen;
                ge=fen;
                LED=1;
                if(ss2>=8)
                {        LED=0;}
                else
                LED=1;}
        if(xs==1)
        {        qi=yue;
                ba=yue;
                sh=ri;
                ge=ri;
                LED=1;}
        if(xs==2)
        {        qi=zhou;
                ba=zhou;
                sh=miao;
                ge=miao;
                LED=1;}        }

        if(dskg==1)
        {        LED1=0;}
        if(dskg==0)
        {        LED1=1;}
        if(ddss==0)
        {        if(ss2>=8)
                {        LED1=0;}
                else
                LED1=1;
        }
        if(shi==7)
        {        xstt=2;}
        if(shi==19)
        {        xstt=15;}

////////////////////////////////////
        if(zhou==6)
        {        ts();}
////////////////////////////
        }
}
//////////////////////////////////////////
////////////////////////////////////////////时间校准
void ts()
{
        if(shi==0)
        {        if(fen==0)
                {        if(miao==30)//0x30是30秒
                        {        ts1=1;
                        }
                }
        }
//////////////////////////////////////////////////
        if(ts1==1)
        {        if(shi==1)
                {        if(fen==1)
                        {        if(miao==15)
                                {        ts1=0;
                                        RW_DS1302(0x8e,0x00);delay(10);
                                        RW_DS1302(0x80,0x31);delay(10);//0x80写秒0x30就是31秒
                                    RW_DS1302(0x8e,0x80);delay(10);
                                }
                        }
                }
        }
}

网友A(2018-01-09):
膜拜了,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