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AD0809芯片显示电压值的proteus仿真

楼主(2017-10-15):
仿真

仿真

程序

程序

/***********************************************************
**程序功能:通过AD0809芯片显示电压值
**程序说明:通过增加电阻值来改变电压值 即显示可变电阻的电压值
**通信格式:无
**创建日期:2017/10/11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Data;                                      //输出数据参数

sbit OE=P1^0;                                   //输出使能端口
sbit EOC=P1^1;                                  //转换结束信号
sbit ST=P1^2;                                   //AD转换启动信号端

sbit ADDA=P1^4;
sbit ADDB=P1^5;
sbit ADDC=P1^6;                                 //通道选择IO口定义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

void Delay();
void Ad0809Init();
void Display();                                 //函数声明

/******************************************************************
**函数名称:Ad0809Init()
**函数功能:Ad0809初始化
**输入    :无
**输出    :无
*******************************************************************/
void Ad0809Init()
{
        ADDA=1;
        ADDB=1;
        ADDC=0;
OE=0;ST=0;
ST=1;ST=0;
while(EOC==0);
OE=1;
Data=P3;
OE=0;
}
/*****************************************************************
**函数名称:Display()
**函数功能:显示函数 显示电压值
**输入    :无
**输出    :无
******************************************************************/
void Display()
{
        uint i;
        Data=Data*19.61;                        //将输出数据转换为电压值
        /*输出八位 二的八次方正好是255 所以最大为255 用500/255*/
for(i=0;i<4;i++)
        {
                P0=0x00;
          switch(i)
                {
                  case 0:P2=0xfe;P0=table[Data/1000]|0x80;break;
                        case 1:P2=0xfd;P0=table[Data%1000/100];break;
                        case 2:P2=0xfb;P0=table[Data%100/10];break;
                        case 3:P2=0xf7;P0=table[Data%10];break;
                }
                Delay();
        }
}
/*****************************************************************
**函数名称:Delay()
**函数功能:延时
**输入    :无
**输出    :无
******************************************************************/
void Delay()
{
……………………

网友A(2021-12-11):
你好,我想问下那个从机是用来传输记录数据的吗,还有其他的作用吗,下面那个从机删掉的话没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