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串口通信波特率是什么?有什么含义?

楼主(2017-10-15):
单片机的串口通信波特率是什么?有什么含义?表明了什么性质?

网友A:
波特率就是通信的速度,每秒钟可以发送或接收多少个数据位,比如常用的9600,意思就是1秒钟可以发送9600个二进制位

网友B:
单片机教材书上都有,你为什么不看书?不看书肯定学不好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教材书上都有,你为什么不看书?不看书肯定学不好单片机!

说的是,我看的教材可能太晦涩难懂了,希望看到一种简单清晰的解释

网友C:
可以认为是1s中传输的最大数据

网友D:
我也想问下,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都有什么用

网友E:
波特率就是串口通讯的频率,只有收与发的二个设备的波特率一致才能通讯,要不会收到乱码或没有码。波特率高则通讯时间短,但是抗干扰的能力下降

网友E:
波特率指的通讯频率,只有二个设备的波特率一致才以通讯,否则会收到乱码或无码,波特率高则通讯时间短,但是抗干扰能力下降,一般要求不高的设成9600即可

网友F:
你看看清翔的51教程  里边很详细

网友G:
就是计算机或单片机在串口通信时的传输速率,详细的深度的得自己慢慢琢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是,我看的教材可能太晦涩难懂了,希望看到一种简单清晰的解释

市场上的单片机教材至少有一半对初学者晦涩难懂,我给你介绍一本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的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
摘录其中关于波特率的2段文字

你可到书店翻翻,与其他书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绝不忽悠你!
顺便再给你介绍一本,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H:
含义:每秒钟通过串口传输的位【字节】数

网友I:
我用我自己的理解和楼主解释一下。比如现在有一个周期为一秒的方波,如果我跟你说,周期是一秒,那么你解析出来的就是数据0,1。如果我跟你说,周期是0.1秒,那么你解析出来的就是1,1,1,1,1,0,0,0,0,0。波特率就是约定了波形的周期,你可以这么理解。串口通讯,都是用高低电平传输,但是应该多久读取一次电平呢?这个就由波特率决定了

网友J(2018-09-15):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就是通信的速度,每秒钟可以发送或接收多少个数据位,比如常用的9600,意思就是1秒钟可以发送9600个 ...

原来是这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感觉有点明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解释很形象,在此补充说明一下,为什么串口通信牵涉到波特率,而IIC通信就没有波特率的概念呢?这是因为串口通信是一根GND,一根TX或RX,如果双方没有约定时间间隔,那是无法从一根线上解读出信息的;但是IIC有一根SCL,即时钟线,根据SCL的跳变来解读信息!

网友M:
单片机串行通信波特率就是每发送两个数据的之间的间隔,或者是每秒钟发送的字节数,你在进行串行通信时,是两个单片机进行通信,那肯定是要进行同步的(波特率要相同),要不然通信没法建立。波特率的设定注意点一般就是 如果晶振是12M的话,波特率最高只能为2400(因为再高的话,会出现很大的时间误差,接收的数据出现乱码) 如果是11.0592M 的话,波特率可以达到9600.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