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恢复了出厂设置,如何恢复数据,江湖救急

楼主(2017-10-15):
手机不小心恢复了出厂设置,如何恢复之前的数据,很急,如能恢复,必有重谢!求转!

网友A:
如果有重要数据,建议立刻关机去找数据恢复公司,没什么重要数据的话可以自己下载删除或者格式恢复软件,有很多这样的软件。

网友B:
如果没有云备份的话很难了

网友C:
找售后在刷回来呗...........

网友D:
外置存储卡的好回复,内置卡的估计难一点。但是一般恢复出厂设置对用户的资料是不破坏的。

网友E:
兄弟,这个好像真的没有救了。、

网友F:
这个好像不能恢复吧

网友G:
兄弟,为啥没有提前备份。。。不同的机器对恢复出厂设置的定义不一样,但是一般来讲,恢复出厂设置过程中被格式化擦掉的那些数据都是很难恢复的。。。

网友H:
数据被覆盖了  恢复没希望

网友I:
可以利用安卓手机数据恢复软件找回

网友J:
一般的话几乎没有可能,除非有云备份

网友K:
联系厂家或者找售后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重要数据,建议立刻关机去找数据恢复公司,没什么重要数据的话可以自己下载删除或者格式恢复软件,有 ...

找不到恢复软件,可否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云备份的话很难了

有什么方法ma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售后在刷回来呗...........

售后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置存储卡的好回复,内置卡的估计难一点。但是一般恢复出厂设置对用户的资料是不破坏的。

就是手机存储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这个好像真的没有救了。、

这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像不能恢复吧

无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为啥没有提前备份。。。不同的机器对恢复出厂设置的定义不一样,但是一般来讲,恢复出厂设置过程中被 ...

备份了,但是备份本地而不是云端

楼主:
引用 网友K:
联系厂家或者找售后服务

售后说不能

网友L:
这个你得第一时间弄啊

网友M:
恢复的概率和希望很小了。。。。。

网友N:
有智能恢复软件吧应该

网友O:
恢复的概率和希望很小了

网友P:
难道你没有备份?

网友Q:
没办法了,除非有账户备份

网友R:
引用 楼主:
就是手机存储的照片

存在外置的照片还是内置的?这个你要搞清楚,你手机插上是在电脑上显示一个手机图片,然后双击才能看到外置内置卡。还是直接就在我的电脑里面就能看到外置内置卡。这一点你要搞清楚。

网友S:
内置储存没救了

楼主(2017-11-27):
引用 网友R:
存在外置的照片还是内置的?这个你要搞清楚,你手机插上是在电脑上显示一个手机图片,然后双击才能看到外 ...

一体机,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