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控制大电压的led

楼主(2017-10-15):
请问有哪什么芯片可以批量控制大电压的led,知道的网友求给提供些芯片型号,万分感谢!

网友A:
单片机控制超过自身工作电压的负载必须要通过中间放大电路才可以。要根据负载的电参数来选择中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控制超过自身工作电压的负载必须要通过中间放大电路才可以。要根据负载的电参数来选择中继电路。

那有没什么芯片可以实现,就像驱动电机的芯片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没什么芯片可以实现,就像驱动电机的芯片一样

没有包打天下的万能芯片,必须根据负载的电参数才能确定驱动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包打天下的万能芯片,必须根据负载的电参数才能确定驱动方案。

那如果直接使用上拉电阻能行吗

网友B:
npn三极管就行,如一个电流不够,还可加个大功率的接成复合管,集电极接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n三极管就行,如一个电流不够,还可加个大功率的接成复合管,集电极接负载。

具体电路如何设计能讲详细点吗

网友C:
用三极管,如果电流太大,可以选用MOS管等大功率驱动IC。

网友D:
你要做LED屏吗?还是做灯?用一个继电器,所有的LED一起亮一起灭
你要做什么东西,给说说,大家可以给你出注意

网友E:
这肯定需要放大电路了,度娘有很多的

网友F:
要驱动大型LED数字必须高电压驱动,uln2003做段驱动。位驱动需两个三极管达林顿连接。

网友G:
高电压的LED驱动应该是恒流源,看你的应用了,如果选用芯片你可以关注一下HV9912!

网友H:
97a6,弱电控制强电

网友I:
多大的LED,大功率电源可以驱动吧

网友J:
单片机加三极管电路可以实现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驱动大型LED数字必须高电压驱动,uln2003做段驱动。位驱动需两个三极管达林顿连接。

2w的led能用uln2003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做LED屏吗?还是做灯?用一个继电器,所有的LED一起亮一起灭
你要做什么东西,给说说,大家可以给你出 ...

做的是大功率led灯阵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单片机加三极管电路可以实现此功能

要控制的led比较多用3极管不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驱动大型LED数字必须高电压驱动,uln2003做段驱动。位驱动需两个三极管达林顿连接。

uln2003如果要控制2wled,单片机输出是接在uln2003的输入上,uln2003输出在接led上吗?
那uln2003的vcc要接上多大的电压?(假设led工作电压12v)

网友K:
可以外接电源给LED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外接电源给LED供电

能不能提供个基础电路参考下,谢谢

网友L:
LED电流是多大的呢  正常用三极管控制一些小电流的LED 用MOS管控制一些大电流的LED 继电器不方便 有响声 如果控制频繁的话寿命也短

网友M:
超过芯片供电电压,可能烧毁芯片,你可以用三极管当开关控制

网友N:
光耦配MOS最安全了

网友O:
利用三极管做驱动,一般的MCU都可以的

网友P:
你要给出电压,电流范围,使用场所,才好讲

网友P:
mos的发热量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要给出电压,电流范围,使用场所,才好讲

我要控制的是3色led现在想用TM1804来控制,现在的问题是输入的时候使用3极管驱动还是输出的时候运用3极管?  led工作电压3.6v,功率0.5w

网友Q:
上述各楼已经都给出了很好的解答,你都不理解,说明你没有一点模电基础,建议你改行吧!

网友B:
io口接2k电阻接到pnp三极管基极,发射极接单片机vcc,集电极接50欧电阻接n沟场控制极,控制极与s极
并10k电阻,s极接0v,d极接led负极,led正极接80欧1瓦电阻,电阻另一端接12v。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上述各楼已经都给出了很好的解答,你都不理解,说明你没有一点模电基础,建议你改行吧!

正是因为不理解才要问,不然每个人都懂还要论坛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