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板充电要不要加升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7-10-15):
各位大神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现在手头有一块太阳能电板 输出电压是3V 20MA左右的 我想让这块板子给充电电池充电 电池电压3.6V 40MA的,是不是要加一个升压电路把电压升上去才能给电池充电呢? 中间那个充电控制器的原理图应该怎么画?求大神告知

网友A:
取决于太阳能电池板,与电池的电压差。

网友B:
必须升到4.2v才能充电,电路可查max34063升压电路,但20毫安有点小,升压电路也耗电,所以未必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