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26电子指南针资料(串口+IIC+温度源程序)

楼主(2017-10-15):
如题 我只想下个别的资料但是积分不够,程序有51单片机版本的和pic单片机的

//  GY-26电子指南针模块测试程序
//  使用单片机:STC89C52
//  晶振:  11.0592 M
//  液晶屏:LCD1602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 数据端口
sbit    LCM_RS=P2^0;   //LCD1602 控制端口
sbit    LCM_RW=P2^1;   //LCD1602 控制端口
sbit    LCM_EN=P2^2;   //LCD1602 控制端口
sbit    KEY_1 =P2^6;
sbit    KEY_2 =P2^5;
sbit    KEY_3 =P2^4;
sbit    KEY_4 =P2^3;
//********定义变量*****************************
uchar   BUF[8];        //数据缓存区
uchar   cnt;           //接收数据的累计值
//********定义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Lcd();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void    SeriPushSend(uchar send_data);
void    ReadKey(void);
void         display(void);
//*********************************************
//串口中断
void serial_serve(void) interrupt 4
{
  if(RI==1){
    RI=0;
    BUF[cnt]=SBUF;
        cnt++;
//        if(cnt==7)flag=1;
  }
}
//*********************************************
//串口初始化
//9600 bps @ 11.059 MHz
void init_uart()
{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PS=1;      //串口中断设为高优先级别
        TR0=1;           //启动定时器
        TR1=1;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S=1;
}
//*********LCD1602初始化**********************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检测忙信号************************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写命令至LCD***********************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写数据至LCD************************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写一个字符数据到指定的目标***********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串口数据发送******************
void  SeriPushSend(uchar send_data)
{
    SBUF=send_data;
        while(!TI);TI=0;
}
//*********按键检测**********************
void ReadKey(void)
{

    EA=0;
    if(KEY_1==0){
       delay(50);
       if(KEY_1==0){
       SeriPushSend(0XC0);                                    //发送校准命令。
           display();
       while(KEY_1==0);                                       //等待按键放开
       }
    }
    if(KEY_2==0){
       delay(50);
       if(KEY_2==0){
       SeriPushSend(0XC1);                                    //发送停止校准命令。
           display();
       while(KEY_2==0);                                       //等待按键放开
       }
    }
    if(KEY_3==0){
       delay(50);
       if(KEY_3==0){
       SeriPushSend(0XA0);                                    //发送恢复出厂命令。
           display();
       SeriPushSend(0XAA);                                    //发送恢复出厂命令。
           display();
       SeriPushSend(0XA5);                                    //发送恢复出厂命令。
           display();
       SeriPushSend(0XC5);                                    //发送恢复出厂命令。
           display();
       while(KEY_3==0);                                       //等待按键放开
       }
    }

    if(KEY_4==0){
       delay(50);
       if(KEY_4==0){
       SeriPushSend(0X3);                                    //发送设定磁偏角高8位命令。
           display();
       SeriPushSend(0X0);                                    //发送磁偏角高8位的数据。
           display();
       SeriPushSend(0X4);                                    //发送设定磁偏角低8位命令
           display();
       SeriPushSend(0X64);                                   //发送磁偏角低8位的数据。此时磁偏角被设定为10.0度
           display();
       while(KEY_4==0);                                       //等待按键放开
       }
    }
/*
    if(KEY_5==0){
       delay(50);
       if(KEY_4==0){
       SeriPushSend(0XAE);                                    //发送当前角度为0度命令。
           display();
       while(KEY_4==0);                                       //等待按键放开
       }
    }
*/

    EA=1;

}
//*******************数据接收并显示**********************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SUM;
    uint   i ;
   for (i=0;i<3000;i++);                                      //传送数据延时
          if(BUF[0]==0X0D&&BUF[1]==0X0A){                         //帧头判断
        SUM=BUF[6]+BUF[5]+BUF[4]+BUF[3]+BUF[2]+BUF[1]+BUF[0]; //校验和
               if (BUF[7]==SUM){                                     //校验和判断
          DisplayOneChar(0,0,BUF[2]);                         //角度百位值 写入LCD,因为是字符类型,所以不用转换,直接显示
          DisplayOneChar(1,0,BUF[3]);                         //角度十位值 写入L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