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小白新手刚准备自学51单片机,用郭老十天视频教学视频,买什么开发板

楼主(2017-10-16):
如题,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开发板随意,最好就是与视频配套的板子

网友B:
其实什么样的开发板都是可以的!!!!!
以我的经验,一般来说,你应该考虑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首先是有没有附送教程(视频教程、示例程序、各种相关资料、辅助小软件)。现在多数商家都有送。不一定只能是郭老师的那一套,虽然那个是不错。我就没有用过郭老师的,入门后看过,但由于硬件不同,只看了看相关的一些知识性的东西。
二、其次就是有没有技术支持,当你有问题时,可不可以找到人帮忙,或者说叫“开源”。你在本论坛发言,就说明这里是可以找到帮助的,还可以看到别人的程序、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对于初学者,这是十分重要的。我初学时,主要以此处学习基础知识,现在在这里主要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思路,了解别人的问题,举个例子,用蓝牙控制小车,我就是从这里学到的,通过学习,我进步了。
三、入了门,开发板就没什么大用了。但我还有个用处,就是在开发其它“玩具”时,可以让开发板成为下载器,很方便。
综上所述,你只要选择一款性价比高的,满足上述要求的就很好了。至于郭老师的教程,知识部分什么时候看都可以。

网友C:
刚学习的时候,花点代价,最好是买个品牌的开发板,单片机本身这么便宜,花不了多少钱,买个品牌的,官方资料比较全,通常都有论坛、讨论群之类的,也比较正规,用的人多,网上可以找到的资料也多,比如示例,能快速的帮你理解很多东西

网友D:
最好买与视频配套的板子,学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E:
随意,淘宝搜一个带LED,流水灯,蜂鸣器,键盘的,就够了,50左右

网友F:
如果你一点基础都没有 最好买配套的 和范例用的一样的板子 这样最容易入门 如果你有点基础 或者能明白郭老师视频里关于硬件的意思 那就是随便什么板子都行 单片机无非是控制端口 了解端口功能 状态 用什么都一样

网友G:
你最好买与之对应的开发板,因为咱们新手一开始都是模仿,之后才是创新

网友H:
买个有教程配套的板子上手比较快,边学边做

网友I:
就用51单片机开发板

网友I:
就用51开发板和配套资料

网友J:
开发板可以随意买一个,但一定要买附送视频教程的,因为学着方便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