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单片机之后是不是可以把家里电器的控制程序读取出来,进行修改,又上载回电器

楼主(2017-10-16):
请教下大家,学单片机之后,是不是可以随意把家里电器的控制程序读取出来,进行修改,又上载回电器(或者换控制芯片)?
还是说,商品电器的控制程序都会加密,并不能随意更改呢?

网友A:
当然会加密啦

网友B:
这个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C:
想多了,读不出来的,只能自己做。真要读也不是不可以,去学破解。

网友D:
你的这个想法真的不错, 不过, 你读出来有什么用,常用的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 都是用很简单的程序控制的,你试试,读读ATM的程序

网友E:
读出来的可能性不大,但改它的程序是可行的,只要你有足够的水平就行。

网友F:
家用电器里面应该会有加密的,不然别人可以套用他们的程序

网友F:
应该不行,因为家用电器的程序会加密,不然别的公司会套用你的程序

网友G:
一般是加了密的,读不出来,当然你真要读出来,那就得去研究下解密。

网友H:
这个没有这样简单的

网友I:
肯定加密啊,人家有版权的,怎么可能让别人随随便便的读取出来。

楼主:
明白了   买了王爽和那个汉尼克的c语言书   准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