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若将台灯手动开关换成语音识别控制开关难度如何?

楼主:
在淘宝买了一个可变颜色,可改变亮度的小夜灯,但是开关是手动,我想用一个语音识别模块替换手动光开关,然后送给小女友做生日礼物。请问大神们大概操作流程该是怎样的?本人专业计算机,单片机方面没学过,可以学。谢谢拉!!

网友A(2017-10-16):
你这要求比较综合 现学估计来不及 再说女孩子未见得欣赏你这能力 多半还是喜欢感觉流的物件 给你讲个笑话共勉一下

有个妈跟闺女说 你以后找男人可别找个像你爸那样什么都会修的 什么时候才能用上新东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要求比较综合 现学估计来不及 再说女孩子未见得欣赏你这能力 多半还是喜欢感觉流的物件 给你讲个笑话共 ...

额,能否大概说一下?一方面,确实也是兴趣。谢谢

网友C:
语音识别模块有现成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语音识别模块有现成的吗?

有啊,TB

网友D:
单片机+光耦+继电器。

网友D:
单片机+语音模块+光耦+ULN2003+继电器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能否大概说一下?一方面,确实也是兴趣。谢谢

至少 不考虑语音识别 也要能采集 然后和存储的语音数据对比 正确才能执行 人的声音虽然我们听着没什么区别 单片机可不那么认为 它速度太快了却不会人的模糊判断 傻了吧唧的 第一次录入的声音和以后的声音要是不能完全一样 它还真就可能什么都不干 录制和分辨声音相对容易 冗余程序不太好琢磨

网友E:
你是要固定的一句话开灯,还是要像楼道里的声控灯一样,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开灯。这两种效果,做法不一样。

网友F:
淘宝上有现成的语音控制模块。有一种价格便宜点的,100元左右,需要自己编程修改单片机内置语音内容。另有一种贵一点的,接近300元。卖家已做成只要修改TF卡里的语音文件就可改变语音控制内容。但是这种硬件式的语音控制效果都不是很好。 如果你学的是计算机。还是学一下安卓编程。软件可以用易安卓,用手机调用讯飞语音来做语音识别,这个识别效果非常好。 手机用蓝牙功能和蓝牙模块通讯,蓝牙模块用单片机做通讯和输出控制。成本的话,安卓程序自己编的没花钱。 蓝牙模块10元一个,单片机6元就可。一个继电器1.5元,其它附件最多10元。也就是这个方式的语音控制成本除手机外,不超过30元。单片机程序自己编写。所有基础源码网上都有例子。不难。

网友G:
灯具店有变档遥控开关套件,连连线就可以用了,做好比语音的精美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