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单片机C语言语句什么意思,怎么运行。整个程序是怎样运行的

楼主(2017-10-16):
#include<reg52.h>
void main(void)
{
        EA=1;
        EX0=1;
        IT0=1;

        P0=0xf0;
        while(1);

}

void it0(void) interrupt 0   (这句C语言语句什么意思,怎么运行。整个程序是怎样运行的)
{
        P0=~P0;
}

网友A:
#include<reg52.h>
void main(void)
{
        EA=1;//开总中断
        EX0=1;//开外部中断0
        IT0=1;//设置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
        P0=0xf0;//初始化P0=1111 0000
        while(1);//主程序运行到此等待
}

void it0(void) interrupt 0 //  (这句C语言语句什么意思,怎么运行。整个程序是怎样运行的)
{                                                                        //        当P3.2脚有低电平触发信号即产生外部中断,执行下列语句。
        P0=~P0;                                                //P0口所有8个端口电平取反(1111 0000取反0000 1111)
}

网友B:
那个是一个中断程序,当你按下P3.2口链接的按键时就会进入中断程序,执行中断函数中的语句。

网友C:
中断程序

网友D:
这就是个中断程序,interrupt 0对应优先级

网友E:
中断程序,P0口取反!!

网友F:
打开外部中断,接收到中断后改变p0的值

网友G:
先系统学些理论吧!否则事倍功半。本坛多数提问者不肯扎扎实实学习理论,因此本来不该有的问题多多,而且别人也很难答复,因为他们仍然听不懂。

网友H:
打开中断总开关,分开关

网友I:
定时器0定时中断

网友J:
中断程序'

网友K(2019-01-31):
那个是一个中断程序,进入一次翻转一次